SW装配体另存为smg格式,文件丢失

楼主(2018-01-18):
solidworks装配体另存为smg格式,再用sw composer 打开,打开后少了很多零件及装配体,请教社友,谢谢

网友A:
仅一次这样还是都这样?版本一样么或者说那个里面有没有点消隐

网友(点评):
每次都会少点

网友:
那一定是有零件隐身了,到composer装配树上找找看

网友B:
还有提问不截图,等别人给你截现成的,也是过分。

网友(点评):
点了也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从装配体保存为smg格式,用另存为的方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一次这样还是都这样?版本一样么或者说那个里面有没有点消隐

每次都会丢东西

网友B:
直接用SOLIDWORKS的另存为SMG方式,有什么可惊奇的,只要打开composer插件就可以。
我就这么操作都很多次了,公司车间的装配作业指导书上的作业指导图片就靠着composer编辑出来的,要是以前就得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SOLIDWORKS的另存为SMG方式,有什么可惊奇的,只要打开composer插件就可以。
我就这么操作都很多次 ...

最近刚接触这个软件,我一个很大的文件,很快就另存结束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打开后什么都没有

网友C:
为啥要转格式,我记得直接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转格式,我记得直接打开就行。

谢谢,学习了,可以直接打开,必须是装配体,大型装配体打开就不行。但是还是会少零件,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提问不截图,等别人给你截现成的,也是过分。

84这两个零件不显示,想打对号也打不上去,求助

网友D(2018-12-07):
引用 楼主:
84这两个零件不显示,想打对号也打不上去,求助

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1-20):
引用 网友D:
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请教下楼主解决了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