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油轴承可以用吹气的方式送料吗?

楼主(2018-01-18):
公司设计了一台设备,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含油轴承出了振动盘后通过吹气的方式将物料送到工作位,但是轴承表面的油污比较多,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导致料道的污迹较多而使轴承到不了具体的工作位置?

网友A:
时间久了,会产生阻尼,对输送精度会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久了,会产生阻尼,对输送精度会产生影响。

网友B:
当然,表面光滑长期磨损都可能会出现精度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表面光滑长期磨损都可能会出现精度变差

现在主要是轴承表面的油太多了,想出这个结构的人总是说气可以把油污吹走,不会影响精度,但总感觉不会像他想的那么顺利。

网友:
做实验试一试

网友:
气把油污吹走有点过分了吧,我们在表面清理油污过程中会用到煤油和棉纱,刚能够保证表面基本煤油油渍;轴承出厂过程中不都有些许油膜

网友:
吹走的油污还没进入的灰尘多,而且时间就了产生粘性你看还吹不吹的动

网友:
油污和空气中灰尘混合到一起是很黏的,会阻碍工件的移动,这种方式不是太好

网友:
很可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