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小的试验设备,求气水分离器图纸

楼主(2018-01-18):
求气水分离器图纸,CAD或SW图纸都行!
想做一个小的试验设备,把气和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再用旋风分离器分离,做一些数据的收集,现需要自制一个小的旋风分离器,由于不了解分离器内部的结构,资金也很紧张,所以来求大家帮忙!
另外在问一下,分离器下端水出口排水怎么办?排水的时候是不是气也会跟着一起排出去?
处理气量大约10-150m3/h
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简图,单是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请指教!

网友:
你自己做一个的成本不一定比某宝的便宜货低

网友:
别说,我还真有,不过我不是专业设计这个的

网友:
气从上面管路出去,液体从下面管路出去。很成熟的产品,工艺也很简单。

网友:
我这里没有做过,估计也是内部非常简单,就是铁架子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汽水分离器是分离沼气中的水分,汽水分离器内部加的是鲍尔环填料,然后下面你可以加一个塑料管,当液位计,防水的时候别放干净就行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所谓旋风分离器,以你的产品为例,水汽从侧面上端的入气孔,以切线方向高速进入分离器,绕分离器高速旋转,水分子被甩在器壁上,沿器壁落下,气体从上端排出。
说实话,你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全是焊工的活。你要买的这种,还是比较复杂那种。

网友:
气水分离器用于工业含液系统中将气体和液体分离的设备,在现有气液分离器设备中,主要采用重力式和循环式分离器,他们靠重力的不同将气体和液体分离,由于现有技术只利用了介质的重力作用。
自己做的话,难度较大,建议直接购买吧

网友B:
气力旋流器

网友C:
直接用别人的图纸,你未必能用啊!虽然设备结构简单,但是也需要满足你的压力和流量要求,否则,分离效果不好。

结构需要根据压力和流量进行计算,不知道介质压力有多大?非常压容器的话,属于压力容器,这点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力旋流器

这个三维图可以发给我吗?内部结构心里没底,谢谢!我用的试验压力0.2MPa,流量10-150m3/h,只要结构合适,应该没问题!
我的邮箱373147457@qq.com

楼主:
外形应该是下图这个样子,但是我认为内部应该有导流结构,让气流旋转起来!
还有下面的排水怎么做,要是加手动阀门排水,排水的时候会把内部的气体跟着排出去(因为不知道内部积水有多少),或者有可能积水1升,只排了0.5升,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怎么解决?加液位计有点麻烦了c:\99\01.png

网友:
旋流器市场有售,可以上网咨询。
附图进出口直径40,本体直径140,直径小分离彻底。总高度188,锥度16度。
材料橡胶(聚氨酯)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最终准备做成这个样子,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汽水分离器是分离沼气中的水分,汽水分离器内部加的是鲍尔环填料,然后下面你可以加一个塑料管,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别人的图纸,你未必能用啊!虽然设备结构简单,但是也需要满足你的压力和流量要求,否则,分离效果不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