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磨床电机铭牌

楼主(2018-01-18):
看不太懂,我在淘宝买哪种电机可以换上用?

网友:
最快、最好的方式是在网上查到郑州机床厂的电话,直接打电话问,把这个图片发给他们或者把型号和参数告诉对方,自己单位的产品,你只要能说出来型号,他们就知道是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频率700HZ的

网友:
一般老客户想更换设备上的零件都会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从不拒绝

网友:
要知道它用在哪,怎么用,按参数选替代电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