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车床加工盘状变形问题

楼主(2018-01-18):
车床加工一个直径九十,内孔三十,厚度四的工件,其中一端面是烧结的有铜。先加工铜面留铜厚1.3,再夹外径加工钢面厚度控制4.3 +0.05 (两端各留0.15余量) 。车钢面变形比较大,钢面凸起来0.07,铜面凹下去0.18。三爪压力0.6转速1000,进给0.3,这是当时车削的参数。有哪位大神给点意见怎么减小这个工件的变形,控制在0.1以内,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夹变形了,有图片最好提供一下
机床本身精度不知道怎么样,换个盘料车一小刀试试

网友B:
转数提高,进给减小,加大水冷却,保持刀具锋利

网友C:
如果平面度很稳定的话,可以考虑用程序调反斜度来弥补下

网友D:
使用内孔加胀套定位,夹持外圆容易使工件变形;
使用T型刀具刀具圆角0.2,Kr75°刀柄。
先用径向进给的方式车钢面,原因钢面的切削力大于铜面,径向进给切削力为径向减少轴向变形。车完后掉头车铜面。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99932-1-1.html这里有你要的卡盘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内孔加胀套定位,夹持外圆容易使工件变形;
使用T型刀具刀具圆角0.2,Kr75°刀柄。
先用径向进给的方 ...

涨内孔试过,也是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夹变形了,有图片最好提供一下
机床本身精度不知道怎么样,换个盘料车一小刀试试

拍的没有图片,机床精度很好,床子是日本进口大畏,刀和导杆也都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平面度很稳定的话,可以考虑用程序调反斜度来弥补下

这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数提高,进给减小,加大水冷却,保持刀具锋利

试过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的没有图片,机床精度很好,床子是日本进口大畏,刀和导杆也都是进口的

大畏的机床精度很好的,问题不大
焊接件的应力释放问题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
上海松聿精密金属整形   13166036883  专业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