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6—齿圈断齿的焊接修复可行吗?

楼主(2018-01-18):
前几天论坛有一个求助帖,问题是:减速器输出端齿轮断齿了,如何修复?

我当时的建议是:不建议修复,测绘重做一个,今天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关于齿圈断齿焊接修复。

大齿圈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断齿修复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论坛各行各业人数众多,不知有没做过类似断齿修复的,效果如何?以下文章描述可行性有多高?

一台GQ1-5型起重机因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回转大齿轮有两齿个从齿根部折断,决定焊接修复。

  该齿轮材质为铸钢ZG310-570,焊接修复时的关键技术是避免出现热裂纹和冷裂纹。防止焊接时出现裂纹的办法是减小焊缝的扩散氢含量,减小淬硬倾向和热输入,降低焊接的拘束应力等。
  由于堆焊整齿的焊接工作量较大,修磨时间较长,故选择如下的植齿与焊接相结合的修复工艺。
  (1)开T形槽
  先在断齿底部用角磨机等开T形槽,其上口宽度与原齿的齿根宽度相同,下口宽度比上口宽度大40mm,槽深为30mm,如附图所示。然后,用角磨机把槽底部及周围修磨平整,最后量出T形槽的确切尺寸。
  (2)制替换齿
  ①根据T形槽和原齿的尺寸,制做一个替换齿,使替换齿的底部与T形槽相吻合,上部为原齿形状,然后把替换齿镶在开好的T形槽内,注意镶入时不要过紧。核对镶入的替换齿的相对位置,使各部分尺寸符合要求。如误差太大,要重做或修整,直至替换齿镶入后各部分尺寸符合要求为止。
  ②用沉头螺钉固定替换齿。替换齿镶好后,用手电钻在垂直于齿顶面方向钻两个10.2mm的孔,位置分别距齿的两端面各20mm的中心点,直至钻到铸钢基体为止,再改用8.5mm的钻头在铸钢基体上钻底孔,深度约为25mm并攻M10螺纹。然后,在齿顶位置做好沉孔。最后用M10内六角螺钉将替换齿固定。
  (3)焊接
  ①开坡口。替换齿植好后,分别在齿根与铸钢基体的结合处两侧基体上开出V形坡口,深度约12mm。
  ②焊接工艺材料的选择。为降低焊缝中扩散氢的含量,焊接材料选用低氢型和抗裂性能较好的J557焊条。
  ③焊接工艺参数。打底层选用3.2mm的J557焊条,焊接电流110A,以后各层改用4mm的J557焊条,电流130~160A,电源极性选用直流反接。
  ④施焊。焊前把J557焊条在350℃温度下焙烘1h;用火焰将待焊部位预热到300℃左右;采用连弧立焊,多层多道焊,注意焊前用黄泥等涂盖其余不焊接的齿面;每焊完一根焊条,马上锤击焊道,消除应力,每条焊道都要清理锤击;焊接时注意层间温度不低于300℃,直至焊到开坡口前基体的高度;焊完后用石棉布盖上保温缓冷8h,之后用角磨机对焊接处进行修磨整理。
  使用此方法对两个断齿修复后,使用3年焊缝处没发现有裂纹,节约配件费用近万元。

网友:
齿轮类型不同,材质不同,承载极限不同。
修补方式能接近或超过本体承载能力,自然是可以的,
但对重载齿轮,目前通常不会去考虑修复。

网友:
以前搞汽车时,连传动轴花键都这么修过。可行,控制好焊接时零件变形及热处理降低程度
(说白了就是焊一点就要人工冷却一下)没问题。

网友A:
我们焊偏航轴承齿

网友:
大侠,齿面硬度怎么处理的你还没说。

网友:
深度学习篇啊

网友B:
齿轮焊接修复,一般都是低速普通载荷,适用面不广,比如4楼说的偏航齿,一天用不了几次,否则光是解决齿根应力所花的成本都相当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焊偏航轴承齿

对这偏航轴承齿的修复比较感兴趣,加我马化腾1948370554 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焊接修复,一般都是低速普通载荷,适用面不广,比如4楼说的偏航齿,一天用不了几次,否则光是解决齿根 ...

我们堆焊的齿,齿面硬度40多,低于正常齿,抗拉强度和正常齿差不多,用个几年没问题,低速齿面磨损极小,加上有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