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总装图上标注“发蓝”要求是否合适?

楼主(2018-01-18):
一较简单的量具图纸,由约5个零件组成,在总装图上标注了“发蓝”要求,

请教:在总装图上标注“发蓝”要求是否合适?
          如合适,在总装图上标注“发蓝”是想表达所有零件都要“发蓝”吗?是所有零件都“发蓝”后再装配,还是先装配然后再整体进行“发蓝”呢?

网友A:
总装图标注“发蓝”,表示要整体进行发蓝处理。

网友:
发蓝和发黑是不是一样

网友(点评):
车间习惯叫法而已。有些地方可能叫煮黑

网友(点评):
嗯,一码事。

网友(点评):
煮黑锅应该指的铝件的阳极氧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装图标注“发蓝”,表示要整体进行发蓝处理。

先装配后发蓝?

网友:
发蓝处理只在零件图上见过

网友:
一般都是零件图吧,装配标记发蓝意义不大,比如螺纹配合装配好了,发蓝的时候螺纹啮合的部分是无法完全发蓝的

网友(点评):
有些地方是不能法兰的,有的孔要堵上

网友:
装配体发兰就是笑话!

网友:
这是外行的做法。

网友:
发蓝是什么意思?就是发黑处理?

网友:
一:量具本身不适合做表面处理,会影响精度导致测量产品时出问题。(你见过那个V型块、卡尺或辅助检验台之类的有表面处理么)
二:发蓝时适合单件发蓝然后进行装配,整体时零件接触部分无法发蓝而且会有溶液滞留在一些边边角角影响之后的拆卸维护和重新装配。

网友:
零件图上标发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