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会影响钢材弹性吗?

楼主(2018-01-18):
临时需要一个弹性部件,打算用夹猪毛的镊子改装。
但是我必须在猪毛镊子上上打孔,或者焊接。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可能会产生退火。
请问:会不会影响镊子的弹性呢?
谢谢!

网友:
退火的目的:
1,改善或消除钢铁在 铸造、 锻压、 轧制和 焊接过程中所造成的各种组织缺陷以及残余应力,防止工件变形、开裂;
2,软化工件以便进行切削加工;
3,细化晶粒,改善组织以提高工件的机械性能;
4,为最终热处理(淬火、回火)作好组织准备。

退火分:  完全退火,石墨化退火,去应力退火,等温退火,球化退火。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属于”去应力退火”,消除焊接之后的内应力,也叫不完全退火。

网友:
至于会不会影响弹性不好说,拔猪毛的镊子太小,焊接时,热量瞬间会使镊子整个升温,改变材质晶粒组织,去应力退火能消除掉焊接内应力。也许情况还比较好。

网友A:
焊接的话看你是用什么焊接方式,普通的氧焊会影响一些弹性,这本身会产生类似淬火的效应,但是具体影响多少不得而知,不知冷焊或激光焊如何,这一块了解比较少,等待其他大神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话看你是用什么焊接方式,普通的氧焊会影响一些弹性,这本身会产生类似淬火的效应,但是具体影响多少 ...

我这只是做个小实验而已,恐怕没有冷焊、激光焊的条件。

网友:
退火是为了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若楼主担心,建议改为回火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只是做个小实验而已,恐怕没有冷焊、激光焊的条件。

那你就尝试一下吧,我问了一下,焊接后应该会变脆,弹性看弯曲多少,反正没之前那么大幅度了,强行按压估计会断裂

网友:
焊接后如果不作处理的话会变硬。会影响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