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重心高度

楼主(2018-01-19):
想做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大体布置已经结束,重心高度现在已经知道,想问一下如何验证这个高度会不会导致车辆倾翻

网友:
这个要算离心力。支撑点。自重。

网友:
给你一篇参考校核重心位置的论文,你先学习,随后可以讨论。

网友A:
很好奇楼主的重心高度最终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楼主的重心高度最终是怎么知道的

也是大略的重心高度,就是将所有的部件的重心位置,质量都找到,然后知道了整车的重量。通过计算得知

网友:
标准里有天吊配合磅秤测算重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