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链配合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8-01-19):
各位大侠好,小弟这边有几个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各位大侠来指导我一下。问题如图中所示,封闭环d0=0,上公差是+0.2,下公差是+0.05。解题思路里显要求计算各组成环的公差等级系数a,然后下面直接得出T0=0.1mm,T 4 =0.02mm(轴用弹性挡圈的标准件公差),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且T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是指公差吗?还是指公差等级系数a?

然后前图中的公式我也看不懂,我暂且理解为:各组成环的平均公差等级系数=封闭环公差/各个组成环公差之和,实在理解不来。希望大侠指出。还有 下面的表格出处在哪里 , 按照基本尺寸与公差单位表去百度,也百度查不出来,还是这个i是指标准公差因子。

如果值得是标准公差因子的话,那么无论多少精度等级的公差,标准公差因子是不是永远不变?然后后面

这个公式,我也不能理解,明明前面T0=0.1.然后后面如图

我查了一下 这个公差就是

这个里面的,直接拿出来用就好了,为什么作者要这么麻烦算一下。最后再计算出要计算的尺寸,这个过程我可以看懂,上面的问题希望有大侠能够给我解惑?小弟语音表达能力可能不太好,有看不懂的地方希望大侠们提出来。

网友A:
先回答你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是装配尺寸链的计算,Ti是第i个尺寸环的上下偏差之差。把你发的内容大概看了一下。回头可以展开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你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是装配尺寸链的计算,Ti是第i个尺寸环的上下偏差之差。把你发的内容大概看了 ...

期待大侠给我解惑

网友:
没时间看,帮顶吧。

网友:
显然这一条我也看不懂,并且我感觉还是错的。不懂,不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