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弯管安全不?

楼主(2018-01-19):
这是一个304的管,35*3.5,我设置的下端的突出的外圆面固定,另一端向下1000N(实际重量大概50kg,会有动载荷),网格划分1.75mm,算出的结果,各位看这个管可用不?

网友:
为啥不给个安全系数图解呢?

网友(点评):
因为我固定几何体这个条件设置的不好,是简化的~~~给出的图解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
正常来讲两倍系数,没有见黄以上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结果离屈服还远。

网友(点评):
不应该仅仅考虑屈服点啊,还得综合许用应力啊

网友:
我看行!就那个形状,不服都不行!

网友:
我看行!就那个头像,不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