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计算问题

楼主(2018-01-19):
链条的计算功率Pc=Kp,书上的P是直接取电机的输出功率。但是选型中不是应该确认链条的功率后再根据链条所需拖动功率再选取电机功率吗,请问链条的拖动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从生产机械往链条那边计算,电机功率也是从链条传递的功率计算的。书上的公式和P的含义也没有错,书上取电机功率是因为从生产机械推算到电机的功率后,电机的选型随之确定了,所以,公式中使用了电机的功率,然后乘以一个计算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生产机械往链条那边计算,电机功率也是从链条传递的功率计算的。书上的公式和P的含义也没有错,书上取电 ...

那么请问链条所需的功率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先计算链条后面生产机械的功率,除以链条和轴承等的传递效率,就是链条的传递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链条后面生产机械的功率,除以链条和轴承等的传递效率,就是链条的传递功率。

我的是输送链

网友(点评):
生产机械运转时需要的功率除以链条、轴承等的机械效率就是你说的输送链的功率;然后,再乘以工况系数得到一个功率值,最后根据这个功率值和转速选电机。 电机确定下来之后再从电机往生产机械那端做校核,能够验证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是否给你说明白了?你是否听明白了?

网友:
皮带输送机所需的功率,k是大于1的系数,
不过你这样计算可能有问题,因为你的电机轴和链条传动的驱动轴相联,最简单的是联轴器直联,也需要用这样的公式,但k的系数是变化的。如果是学校设计就相对简单点,如果是实际设计,请千万小心系数和工况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链条后面生产机械的功率,除以链条和轴承等的传递效率,就是链条的传递功率。

抱歉,还是不太懂,如果你说的是传动链我能理解,但是我的是输送链上面装了夹具这个力又应该如何算?

网友:
你手画一个示意图,手机拍照传上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