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你们都是怎么提料的?

楼主(2018-01-19):
一个圆环304的,外径710mm,内径650mm,厚50mm.用在过滤器的端盖上,最多0.6mpa。大家都是怎么提料的~~~~看看谁最会过日子

ps一共4件

网友:
提BOM的示例:

材质不锈钢304;外径710mm;内径650mm;厚度50mm;使用压力0.6mpa(其实这个地方应该用设计压力,另外,你买材料,供应商也不知道这个壁厚是否能适应你的压力参数,所以说,这个厚度你要计算好。再说明白点,你都可以不提压力参数);介质是?(我觉得这是个重要信息)。

以上仅仅是个例子,我不知道你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根据你给的信息,给你一个例子。只要你觉得对买材料有用的参数都可以补充

网友(点评):
我大概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是,这个料大家会怎么下料,铸?锻?板子割?还是怎么弄

网友A:
你这个能具体吗,不具体都不知道怎么用,还有最好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能具体吗,不具体都不知道怎么用,还有最好有图片。

这个

网友:
按GB150压力容器设计一书中法兰那章做计算。0.6MPa压力也不高,不知道你的介质是什么?

用钢板做就行,厚度要按压力容器做计算,压力容器不用铸铁材料,锻件也可以,不过成本会增加。

网友(点评):
污水。厚度我都说了50mm。你的意思是用50mm的钢板下圆环

网友(点评):
下50mm的园环即可,但是要留加工余量。污水罐材质弄不好得选304L,你选304先试用也行。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老板是这么干,下2300长,225宽,35厚的板,然后卷,然后割开,然后再车。结果就是卷的不圆,外圆车的比较,里孔不够车,端面不够车

网友(点评):
你提的这个料是筒体的料还是过滤器端盖的料?前天以为你是提端盖的料。如果是提筒体的料,那就得用钢板来卷制。钢板厚度你们计算了吗?0.6MPa的压力,用那么厚的料?

网友(点评):
刚看了你前后的描述,好像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点评):
不,我说的就是端盖的料。2300长,225宽,35厚,正好能卷4个端盖,然后切开。。。。钢板厚没算,就按以前做的,3mm厚 ( pd/2许用应力0.85)

网友(点评):
你说的端盖成活后的形状类似于锅盖一样的形状吗?

网友(点评):
不是。就是锅盖的那个边环~~~锅盖是压的封头

网友(点评):
哦,我明白了。板太厚,不能直接冲压,你们分成两部分,最后再焊接。这么厚的板!

网友(点评):
不是的,边环是50厚的,封头是3mm的,两者焊接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把联接法兰做那么厚?而与法兰焊接的盖子做3mm厚呢?

网友(点评):
这是个测绘件,人家以前就做的这么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20-25厚也够用了。

网友(点评):
这个我觉得直接选0.6mpa DN650的法兰厚度,然后比他厚一点就行,算不会算,就是密封

网友:
下一圆环吧。留5~10mm加工余量。

网友:
不锈钢扁钢50X30  去卷圆

网友(点评):
恩。现在就是类似这么干的。老板想的招。今天带一群乌合之众去看自己的成果,眉飞色舞的。

网友A:
你这个是水罐、油罐或者其他的料灌之类的?端盖的位置是干什么的,加料和放料的位置也不是端盖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水罐、油罐或者其他的料灌之类的?端盖的位置是干什么的,加料和放料的位置也不是端盖那啊。

装污水的。这个盖子不常用

网友:
用钢管外形差不多的钢管,切完后加工

网友:
回炉重造,当然我指的是楼主的说人话的水平

网友(点评):
你就是宇宙立方寂寞回声立方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