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 怎么修改单元类型

楼主(2018-01-19):
如图所示,我使用 et,1,solid185/solid95……等不同命令改变单元类型,然后进入APDL查看,单元类型都没有变,都是C3D10,为什么?

网友A:
看不到你workbench实际的操作过程,不好判断。习惯于ansys老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workbench实际的操作过程,不好判断。习惯于ansys老界面。

我 选择 有些单元类型(比如 shell163)时,求解报错:Element type 1 is not the same shape as SHELL63.  Switching to a different shape is not allowed while elements of type 1 exist.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workbench实际的操作过程,不好判断。习惯于ansys老界面。

你连ANSYS都会啊,我会Hyperwork

网友(点评):
哪天教一教我,让我也学学。先谢谢了!

网友:
材料类型一般应该在属性里面改,之前我用hyperworks就是这种,改psheel或solid。

网友:
worksbench由软件根据实体结构自动为你选择网格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 选择 有些单元类型(比如 shell163)时,求解报错:Element type 1 is not the same shape as SHELL63 ...

是不是你选了两种不同的单元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选了两种不同的单元类型?

就是我简单针对一个模型(比如一个简单的圆柱体),我用命令流改变单元类型(solid185,shell163等等),然后有的单元类型可以生成网格,但进APDL看结果,网格类型没有改变。有的单元类型会报错,报错内容如上所述。我想请教下这分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查看的这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单元类型,你没发现APDL中显示的是mesh2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