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旋流火花捕集器建模分析

楼主(2018-01-19):
欢迎各位社友指点更正:
基于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和SolidWorkssimulation的火花捕集器设计
说明:本帖主要是进行方法讨论,有些具体参数可能不正确或者干脆就是我蒙的,之所以选择火花捕集器这东西,是因为这东西结构简单、我熟悉、我也懒(我的电脑配置也就那样)。
再次说明:本帖仅为研究可行性方案,不涉及具体参数,结果仅供参考,无实际利用价值。

火花捕集器简介:
火花捕集器的主要作用是对于一些高温并且含火星的烟气进行处理,消除烟气中的火花,以免烧毁袋式除尘器配件除尘器滤袋。(来自于百度)
本方案研究对象为旋流火花捕集器。
原理是用旋流叶片产生旋流,通过内部避免的吸收和沉降作用使大颗粒火星沉降下来。(网上有人说碰撞灭火不予考虑)。
前置条件,火花捕集叶片器材质采用16Mn制作(最后我没在SolidWorks材质库里找到这货,最后设定的是普通碳钢),壁面粗糙度为100微米(就是个破钣金件,就来个最高的吧,其实也就和风阻有一点关系),壁面切向与法向的壁面恢复系数均设定为0.95(我真没有找到,不是因为我懒),模型为简易模型。管道风速12m/s,研究粉尘为铅锡焊接烟尘,浓度为1g/m3,火花颗粒粒径为0.1mm,前置计算为了方便,气体设置为单纯空气,后续加入粒子研究

任务:
1、  简易建模

2、  利用SolidWorksflow simulation进行气体分析
3、  用粒子分析研究该火花捕集器的大致捕集效率。
4、  使用SolidWorkssimulation做叶片的受力分析(静力分析)。本来想做整体的,可是我太高估我的电脑了。
方案与步骤,建模:简简单单的模型,好分析好创建

(文字插不上)

模型丑爆了!
就这样吧,使用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模拟如下:

新建粒子分析

注入和壁面条件

创建曲线:数了一下逃逸27条,捕集效率大约为73%(效果不好可能是颗粒太小的原因。)谁知道火花粒径的可以告知一下。
新建静力分析:将
flowsimulation
结果导入添加液压效应,保留一个叶片其他均不在分析内,输入材质(汗一个没找到理想的),简单固定运行分析

液压图解

安全图解

应变图解

大概就是这样了

楼主:
2017版本的

楼主:
乱七八糟的!

网友(点评):
上数模,我也照着做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我的模型是随手画的,没啥好摆的

网友(点评):
具体参数不涉及

网友:
我觉得楼主和我们讨论的是处理问题的思路和详细流程,而不是具体数据

网友(点评):
我是懒得查

网友:
叶片都是直的吗

网友(点评):
一般厂家做的都是直的,其实曲面的应该更好

网友(点评):
不过吧,不涉及具体的

网友:
真厉害,楼主要是不建议来套数模,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
16Mn就是低合金钢Q345。你写的详细内容还没看完。

网友:
SW还有这功能,流体力学都能计算,真是厉害了。

网友:
一个气固两相流的分析被你简化成这样,还能称之为思路,这拍马屁的也好意思下口

网友(点评):
好熟悉的感觉

网友(点评):
自带复活光环

网友(点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社区小号封而不亡

网友:
大开眼界,拜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