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发生的笑话

楼主(2018-01-19):
背景:

    新设备有两个提升机构运动机构,正在调试。伺服电机驱动齿轮齿条的运动方式,用的西门子电机。电机额定扭矩2.8NM,减速机速比10,提升重量6 0KG,速度没要求。

    事件:调试过程中出现电机停住几秒以后Z轴会往下掉,然后电机报警抱闸会锁死电机;电气工程师也没用过西门子伺服,打了一圈电话后调了参数还是没解决;然后就开始吐槽我电机功率选小了,拽不动机构云云,还汇报了老板。没办法机械的又要去挨叼了。老板和电气同事给出谋划策,加平衡气缸、换电机、换减速机、机构减重等等。他们说完我开始反驳,给他们分析了下问题,Z轴启动和制动都很平稳,电机提升不单单克服了机构的自重还要产生加速度,说明电机和减速机是足够的。停住几秒之后往下掉,说明电机参数发生了变化。但是哪里变了呢?电气同事又一通电话还是没解决,最后没办法检查了下电机线路,发现电机接线头是松的。拧紧之后问题随之解决。

   感慨:做设计讲话要负责任,要有依据。行或者不行都得有依据。不能凭感觉判断。
               出现问题在根本上找原因,不要推脱责任。
               有问题就去解决,学到的都是自己的。
        机电不分家。

网友:
最近笑话比较多

网友:
虚心使人进步

网友:
再再说个笑话!

网友A:
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年头搞机械的还不如搞电气的混的好。

网友(点评):
这个是事实啊

网友(点评):
不管是加工问题,装配问题,调试问题,统统是设计不行,你说设计惹谁了

网友B:
你这个还好。
半年前搞得一台非标升降机,跟你这个一样奇怪。15年经验的电气工程师也没辙,连厂家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设备携负重一起做上下运动,都没问题,但是不能长时间停。
连续用个10 个8个小时都OK,停下来2、3个小时然后就偶发性会出现过载报警,
卡钳电流也只是接近上限但不会超标,算功率还有余量(包括厂家自己计算也是功率够用)。
怀疑电机品质异常,换了2台电机,包括驱动器问题依旧
最后没办法,厂家建议加了个小比例减速机,然后看起来好了。。。好了。。。
然后就是跑不快了成了产线的瓶颈站

网友:
还是电机余量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你一样一样的事情,老板屌我一顿,后来发现线接错了

网友:
遇到最搞笑的是380的设备,接了220的电,还吵着说设备有问题

网友:
嗯,怎么会线拧松了呢?都是插头的

我这老手有时候也会闪
上次用钻床,怎么也钻不下去,换了加钴的钻头,后来发现是反转
昨天算成本,把私服的价格看成2千多了,还纳闷怎么那么便宜,东方的可是日货啊。原来他那个价格有千位符,愣是把我给整晕了

网友(点评):
这才是行家说的话

网友(点评):
身体力行,值得称赞

网友(点评):
钻床反转我也遇过,年轻时都想自己动动手,操作钻头就是不往下走,还卸下钻头磨磨,有个老师傅坐在边儿上一直看着一语不发,最后自己发现钻头转向反了,当时自己静静地呆了一会儿,脑子里闪现着老师傅各种诡异的笑脸

网友:
其实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是总有人都会把问题扩大化,比如上报领导甚至是直接报告给老板,然而领导他们只会根据别人说的作为判断依据而往往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其实问题是小问题,也许一个普通的员工细心一点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却要“八方会谈”一样才能解决

不过这就是公司尤其是规模不大的公司里面的常见现象,而且往往这些人因为常常出现在老板的视线里而得到重视,所有闹得勾心斗角的事情比较多

网友C:
这个笑话可能是逗大家乐的,不是真实的,因为有不符合常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笑话可能是逗大家乐的,不是真实的,因为有不符合常识的地方。

就在昨天真实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年头搞机械的还不如搞电气的混的好。

是啊

网友:
从我调松下伺服的经验来看,UVW的线如果没接好,驱动器直接报警,查一下代码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D:
   你跟他说不会选小的,然后把选型计算过程拿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跟他说不会选小的,然后把选型计算过程拿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核对。

电气工程师连减速机作用是啥都不知道,给他看计算过程没有用的

网友:
机电扯皮是经常的事,习惯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相对来说我们学的东西更多,但我们的待遇真的没法提了,转行,果断转行。

网友E:
你好,能具体说明下现场的情况吗?最好定量来说明,以及电气上如何控制伺服(走什么控制模式),控制上的硬件接线是?具体是哪部分接线松动(是电机和控制器电源电缆、还是编码器电缆、还是控制器和PLC电缆、还是控制器和外部电源电缆),麻烦详细说明分享其调试经验,以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具体说明下现场的情况吗?最好定量来说明,以及电气上如何控制伺服(走什么控制模式),控制上的硬 ...

如果线松动的话,应该是伺服的使能线虚接了使能不上电,造成电机会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来说我们学的东西更多,但我们的待遇真的没法提了,转行,果断转行。

机械行业还可以坚守的,要耐得住寂寞和诱惑

网友:
机电不分家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遇到事情了不想办法找原因,光想着把责任推给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好。
半年前搞得一台非标升降机,跟你这个一样奇怪。15年经验的电气工程师也没辙,连厂家也说不出 ...

个人觉的可能是电机的温度升高了导致扭矩降低了,可以用温度仪测一下,一般电机保持的时候的温升比正常运转的温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的可能是电机的温度升高了导致扭矩降低了,可以用温度仪测一下,一般电机保持的时候的温升比正常运 ...

温度的影响还没遇到过,现在重新接了线之后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线松动的话,应该是伺服的使能线虚接了使能不上电,造成电机会往下掉

行家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线松动的话,应该是伺服的使能线虚接了使能不上电,造成电机会往下掉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现在调试时,抱闸打开瞬间电机没有力,机构会往下掉大概一个齿的距离,然后电机有力了才会再拽着机构上升。
想问一下,抱闸松开的时候电机的扭矩值可以设定吗?或者说电机达到一定扭矩抱闸再打开?我是搞机械的对这块不太懂。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的可能是电机的温度升高了导致扭矩降低了,可以用温度仪测一下,一般电机保持的时候的温升比正常运 ...

这个温度虽然没测过,但是,我想不通,电机连续运行四五小时的温度比不过通电保持2小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虽然没测过,但是,我想不通,电机连续运行四五小时的温度比不过通电保持2小时?

这样解释吧,保持的时候相当于电机堵转了。你说堵转了温度会不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现在调试时,抱闸打开瞬间电机没有力,机构会往下掉大概一个齿的距离,然后电机有 ...

这个问题在数控机床里好像有解决方案,好像是先让电机通电,再打开抱闸,具体的时序和电机扭矩的控制比较费现场经验,好像是要现场调。

网友:
不能随便被diao 得反驳~

网友:
电机接头线不都是集成好的吗,还都有锁死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气工程师连减速机作用是啥都不知道,给他看计算过程没有用的

电气的连这都弄不懂怎么设定伺服参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样解释吧,保持的时候相当于电机堵转了。你说堵转了温度会不会高

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首先,这个电机时升降机主轴,我把它的动作分开看,上升-保持-下降
如果像你说的保持时电机状态类似于堵转了温度会升高,那上升动作前期应该更高;只有在下降的前-中期不会产生严重发热。
电机动作大致为上升3s---保持15s---下降3s---保持15s,
你看,设备运行时也才是36s一个运行周期,运行时间6s,堵转30s,
按照这个比例,运行4、5个小时后温升也该比保持2小时厉害才对。

请帮忙分析分析,这个问题虽然通过增加减速机解决了,但是没找到根本问题一直是困扰,半年了挥之不去。

网友(点评):
我是做机械的,电气可能没那么深的涉猎,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现在调试时,抱闸打开瞬间电机没有力,机构会往下掉大概一个齿的距离,然后电机有 ...

伺服驱动器可以调参数,先使能再松刹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首先,这个电机时升降机主轴,我把它的动作分开看,上升-保持-下降
如果像 ...

我也只是个半调子,我分析有没有道理自己判断哈。我估计,你这设备以前用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半年前开始出问题,半年前差不多就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间阶段,如果是恒温车间当我没说哈,这是第一个温升,
第二个温升,设备用久了,会有一定的温升,这个不明显,但在极限情况下又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这个包括内部电路的绝缘层老化,不是绝对老化,可能只到百分之几的程度。当然你说换过电机和驱动器,这个可以排除
第三个温升,你说跑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停下来两三个小时就会偶然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温升在我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概念,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只能举那个例子说明。而且你看哈,电机是绕组通电的,运转时绕组是交替通电的,保持时是其中某组绕组通电的。
关键是一个温度的临界点,没达到这个临界点的时候,温度不会超,一旦某个环境变量变了,导致超过了这个临界点,温度就会上升,重新到达另外一个临界点。
还有其它因素,如提升机构用久了,里面的结构件出现了些微的形变,轴承摩擦力变大等,引起负载变大。
说了这么多,其实电流才是因,温度只是果。然后温度回过头又去影响了电流。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电机的余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只是个半调子,我分析有没有道理自己判断哈。我估计,你这设备以前用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半年 ...

嗯,貌似电机线圈绕组那个分析更有可能。
谢谢你的分析。还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
设计师在遇到问题时不用理论知识去分析问题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具体说明下现场的情况吗?最好定量来说明,以及电气上如何控制伺服(走什么控制模式),控制上的硬 ...

我是搞机械的,你问的问题有些专业,俺是外行只知道大概,具体不敢说怕出笑话

网友:
看来细节问题得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好。
半年前搞得一台非标升降机,跟你这个一样奇怪。15年经验的电气工程师也没辙,连厂家也说不出 ...

那为什么不换电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行业还可以坚守的,要耐得住寂寞和诱惑

坚守到是可以,能进入一个行业能有前途的发展下去那是最好的,有时候事与愿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好。
半年前搞得一台非标升降机,跟你这个一样奇怪。15年经验的电气工程师也没辙,连厂家也说不出 ...

为啥不电机带制动呢?

网友(点评):
带制动的!~

网友:
小公司经常有的事,解决办法就是规范工作流程,给领导汇报问题要以报告的形式,并在报告中写明现象,原因,解决方式,并签字。这样一来你看看还有没有人一碰到问题就跑到领导面前埋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首先,这个电机时升降机主轴,我把它的动作分开看,上升-保持-下降
如果像 ...

不一样的,堵转风扇不动温度肯定会比连续或者断续动作高,除非你用的是那种阻尼电机,风扇跟转子不同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