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汽战旗车轴头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2018-01-19):
想问一下,北汽战旗车如何判断轴头离合器是否损坏,如何判断轴头离合器的装配是否有问题。起车挂到四驱之后,前面轮毂不转。不知道是轴头离合器坏了,还是装配有问题

网友A:
问错地方了,,,,,,,

网友:
我猜是控制上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错地方了,,,,,,,

那应该到哪里问呢

网友B:
四驱是否电控?
若是电控,可采用台架试验测试。类似4S店的四立柱升降台。
1,点火通电应检查电磁阀的电气线路,液压电磁阀是否得电?
2,若得电四驱无动作,则应将电磁阀检查是否有污染堵塞(直接接12V电源,查看通电时,阀芯是否动作),拆洗后装回试验,看看四驱驱动效果如何?
3,若电气与电磁阀正常,四驱仍无动作,则应是离合器问题,那就得拆卸离合器了。看看离合器是否卡涩,是否烧结,进回油路是否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驱是否电控?
若是电控,可采用台架试验测试。类似4S店的四立柱升降台。
1,点火通电应检查电磁阀的电 ...

不是,就是正常的机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