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手动换刀疑虑-20180119

楼主(2018-01-19):
新人--开发一台机床。
第一台机床使用Tapping刀库,内藏式主轴
第二台机床老板想改取消刀库,改为手动换刀。
我想请教下:需要怎么改。还是内藏式主轴,有请教其他人,说什么需要使用增压缸、打刀缸一体的,才能实现手动换刀。
我迷糊了。
增压缸跟打刀缸是两样东西吗??度娘说是一样的。
各位帮帮忙,解释下,我到底怎么做

刀库

刀库

网友A:
打刀缸就是增压缸,只是叫法不一,常用的1-3-5吨。淘宝上气液增压缸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刀缸就是增压缸,只是叫法不一,常用的1-3-5吨。淘宝上气液增压缸原理一样。

直接式主轴,主轴自带打刀缸,再外接增压缸。
皮带式主轴,外接打刀缸与增压缸。
按理说是两个东西喏。
打刀缸与增压缸一体式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式主轴,主轴自带打刀缸,再外接增压缸。
皮带式主轴,外接打刀缸与增压缸。
按理说是两个东西喏。 ...

这个就是,需要打刀缸可以找我。

网友:
1,纳闷楼主的第一台是怎么完成的?莫非不是你做的,如果是你自己做的就不该有第二台的疑问?
2,你首先得说清楚你这个内藏式主轴的结构吧。电主轴的各家结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