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设备上的常见密封故障

楼主(2018-01-19):
械密封零件出现故障,就需要更换零件或提高零件的机械加工精度,提高机械密封本身的加工精度和泵体其他部件的加工精度对机械密封的效果非常有利。

为了提高密封效果,对动静环的摩擦面的光洁度和不平度要求较高。动静环的摩擦面的宽度不大,一般在2~7毫米之间。

一、机械密封泄漏的原理

机械密封的泄漏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泄漏量,安装机械密封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行装配,同时还要注意以下事项。

1)装配要干净光洁。机械密封的零部件、工器具、润滑油、揩拭材料要十分干净。动静环的密封端面要用柔软的纱布揩拭。
2)修整倒角倒圆。轴、密封端盖等倒角要修整光滑,轴和端盖的有关圆角要砂光擦亮。
3)装配辅助密封圈时,橡胶辅助密封圈不能用汽油、煤油浸泡洗涤,以免胀大变形,过早老化。动静环组装完后,用手按动补偿环,检查是否到位,是否灵活;弹性开口环是否定位可靠。动环安装后,必须保证它在轴上轴向移动灵活。

二、机械密封振动、发热的处理

如果是动静环与密封腔的间隙太小,就要增大密封腔内径或减小转动外径,至少保证0.75mm的间隙。如果是摩擦副配对不当,就要更改动静环材料,使其耐温,耐腐蚀。这样就会减少机械密封的振动和发热。

三、泵轴窜量大的处理

合理地设计轴向力的平衡装置,消除轴向窜量。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对于多级离心泵,设计方案是:平衡盘加轴向止推轴承,由平衡盘平衡轴向力,由轴向止推轴承对泵轴进行轴向限位。

四、泵振动的处理措施

在泵产品的制造装配过程中,严格按标准和操作规程去执行,消除振动源。泵、电机、底座、现场管路等辅助设备在现场安装时,要严格把关,消除振动源。

五、增加辅助冲洗系统

密封腔中密封介质含有颗粒、杂质,必须进行冲洗,否则会因结晶的析出,颗粒、杂质的沉积,使机械密封的弹簧失灵,如果颗粒进入摩擦副,会导致机械密封的迅速破坏。因此机械密封的辅助冲洗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有效地保护密封面,起到冷却、润滑、冲走杂物等作用。

以上是机械密封在旋转设备上的应用和出现故障后的处理方法。遇到机械密封故障问题时,首先要考虑机械密封本身的影响因素,然后还要考虑机械密封外部的一些影响因素。比如:在分析机械密封质量事故原因时,要考虑到泵的其它零部件对机械密封运行的影响,采取措施不断提高机械密封的效果。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