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钳口平面镶嵌什么材质的板更耐用

楼主(2018-01-19):
厂里用的是数控锯床,锯直径27mm的圆钢,每次锯8根,时间长了,前钳和后钳的平面都凹下去了,严重影响尺寸。
准备弄两个  长度600mm  厚度12mm   宽度35mm的 金属条镶进去,这样能稳定尺寸,上面的液压板也能压实。

请问用什么材质的更适合些呢?  高速钢可以吗?

网友:
高速钢有现成的可以,就是把合螺钉眼不好打。

网友(点评):
电火花打孔,然后线切割,螺钉眼就妥妥的了,

网友:
高碳工具钢就可以,节省成本,耐磨耐用

网友:
建议用P20调质处理或者45#钢淬火处理

网友A:
用铬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表面淬火就行,用高速钢太奢侈了!

有道理,用高速钢 不如用45号钢多做一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铬钢就好了

谢谢。考虑用铬钢或者45# 表面淬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