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随形阵列问题

楼主(2018-01-20):
请教一下,为啥我的SW2015使用尺寸驱动后随形阵列和一般线性阵列没有区别,等于这个功能没有用,求教。

网友A:
给你参考。随形阵列就是尺寸驱动的阵列。比如,建立一个特征的草图,完全定义之后,改变其中的一个尺寸时,该形状发生改变。随形阵列就是这个原理形成的。SW自带的教程有实例,如果还看不懂,最好的办法是把你的实例贴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B:
估计你随形的方式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随形阵列就是尺寸驱动的阵列。比如,建立一个特征的草图,完全定义之后,改变其中的一个尺寸时, ...

谢谢赐教,我参考了你说的原理后研究了一下,由于我对要阵列的特征草图定义不够,导致没有按照目标进行随形阵列,后来充分定义约束了条件随形阵列成功了。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随形的方式没对。

谢谢赐教,我参考了2楼说的原理后研究了一下,由于我对要阵列的特征草图定义不够,导致没有按照目标进行随形阵列,后来充分定义约束了条件随形阵列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