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刀具如何选择?

楼主(2018-01-20):
有一批加工件,是用数控加工无缝钢管外圆,粗糙度要求比较高0.5-0.3,是要以车代磨,请教各位选什么刀具最合适,推荐一个加工参数,多谢!

网友:
不光是刀具选择,还有两重要参数就是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的选择与匹配。不知道无缝钢管的表面硬度怎么样?这么高的的表面粗糙度,等经验丰富的人来回答。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好红,红遍大江南北。

网友:
用CBN刀片来加工,加工的切深0.1-0.2mm左右即可,太大了刀具会受不了的,转速不可太快,切削温度太高,刀头会脱落了
根据刀尖半径选择合适的进给速度,0.5-0.3的粗糙度达到是没有问题的,最好可以达到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