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缸提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8-01-20):
一个类似图片中的升降机,气路接一个两位五通换向阀,当负载升起后换向,会往下快速掉一段距离,之后慢慢下降。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把你的两位五通换向阀的功能符号贴图上来。

网友A:
换向时,气缸背压不足或者阀换向后气控系统反应滞后导致。根据你的描述推断的,因为没看到你说的两位五通阀功能符号图。

网友:
像这种工况会用三位五通,中封的!

网友(点评):
出口节流也不能少

网友(点评):
中封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换向不平稳

网友:
两位五通阀没有中位功能,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时,气缸背压不足或者阀换向后气控系统反应滞后导致。根据你的描述推断的,因为没看到你说的两位五通阀 ...

这样的阀

网友(点评):
1、修改流程进出气缸管路增加背压阀。2、把两位五通阀换成带中位截止的三位五通阀,阀换句时,先切换到中位,再缓慢换向。同时观察换向后,气缸进气回路的压力。

网友B:
我遇到的一种是由于负载导致气路压力变化过快,掉了一段距离,之后像遇到弹簧一样弹几下再缓慢下落,这个加了个限制急速伸出的阀就好了,SMC上貌似是SSC阀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如果是液路或许不会出现这现象。出现这问题是气体的可压缩性导致的压力反应滞后。

网友(点评):
出口节流阀

网友(点评):
蚂蚁别瞎说哦 出口节流和ssc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没有背压,导致这种情况。看看管接头是不是带节流阀的,并且是不是出气节流阀。如果是出气节流阀,将阀关到最小试试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没有背压或背压不足导致。

网友:
太重要加平衡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一种是由于负载导致气路压力变化过快,掉了一段距离,之后像遇到弹簧一样弹几下再缓慢下落,这个加 ...

跟你说的情况一样,就是掉了一段距离,之后像遇到弹簧一样弹几下再缓慢下落。换向时用进气节流吗?

网友(点评):
看描述是油路有气,,,,

网友:
压力不做

网友:
这图我看了很眼熟,因为没有尺寸看不出大小,我用的是5通先导式电磁阀,3位中止式,SMC的阀VQ4651-5G-03

网友(点评):
楼主参考这个阀,三位五通带中位截止功能的。

网友:
原理不复杂,可以简单模拟一下。

网友C:
多大的气缸,重量多少?太重的话背压会很大,泄压的时候再加上上面的正压,一开始抖一下就很正常了。如果不考虑安全可以试一下像油缸一样用二通阀,上面放空,气缸底端接SSC阀,上端排气节流阀,降低下降时上下的压差,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15#楼广洲粵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15#楼广洲粵研的。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气缸,重量多少?太重的话背压会很大,泄压的时候再加上上面的正压,一开始抖一下就很正常了。如果不 ...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说的情况一样,就是掉了一段距离,之后像遇到弹簧一样弹几下再缓慢下落。换向时用进气节流吗?

那个气缸自带缓冲

网友:
这个自己一分析 写个式子很简单,他们说的中封也有问题,中封+排气节流 长时间不动作后会急速伸出...

网友(点评):
换到中位后再换位,相当给压力滞后一个反应时间。

网友(点评):
楼主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点评):
写写公式 简单的受力平衡 换向后打破平衡 多了一个气体压力,排气节流就会冲这个没辙的

网友(点评):
一个是启动有前冲 一个是停止有冲击,甚至垂直方向更推荐 进气节流

网友:
要加节流阀的,最后缓慢下降是因为汽缸有缓冲

楼主:
我再请教一下各位,今天试过将气缸上方不接气管只接了节流阀。控制换相阀,下降的时候没有出现快速下落的情况。这样是不是换用三位五通阀,同时在气缸上方气路加一个减压阀就可以了呢。

网友(点评):
节拍不重要你用两位三通也可以

网友:
加个平衡缸,或则改一下气路,让向下的排气调速阀排气满一些,另外,了一下

网友:
你要是放一天再突然换向会像子弹样的冲,哈哈哈

网友:
机械结构上也建议再优化一下,增加配重。这种情况,说明你承载力远远大于气缸响应时间。

网友:
比较废成本的办法:
1,用2个气控单向阀安装在气缸上。
2.  用排气节流阀控制排气速度。
3.  用进气节流控制进气速度。
4, 用三位5中泄阀控制气缸上下。
5. 用两个2位三通阀单独控制气控单向阀。
通过不同的组合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中泄阀就是这样,需要电气的在控制上改一下,气缸到位后不要断电一直通电,电磁阀换向时,同时通断。这样能产生背压 速度能控制住,不过当断电后,再第一次使用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出现一次。我们公司一直这样用的 ,不过看客户那边的其他设备商 也有增加节流阀的 双向节流 不过控制上还是这样的

网友:
环保管控越来越严格,排污企业如何应对?
    湖北怡科罗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纯加拿大进口植物液除臭剂、异味控制产品、设备。公司拥有三大核心产品:、AirSolution 植物提取液、BioStreme生物营养液、XStreme精油。
    产品适用范围:
污水处理站、垃圾处理厂、垃圾转运站、卷烟厂、肉类加工厂、屠宰场等领域产生的各类恶心臭、异味气体等。医院、餐饮、宾馆、等公共场所、实验室等产生的甲醛、苯、氨等有毒气体及微生物、悬浮颗粒物等。染料厂、金属铸造厂、橡胶厂、制药厂、食品加工厂、肉类加工厂、农药厂、屠宰厂、造纸厂、塑料厂、石油厂、牛皮纸厂、合成树脂厂、中西药厂、牛皮纸浆厂、油漆厂、塑料再生厂、电路板厂、化工厂、印刷厂、煤气厂、化肥厂、铸造厂、炼油厂、饲料厂、钢铁厂、合成洗涤剂厂、造纸厂、肥皂厂、喷涂溶剂等有毒有害污染物气体的脱臭净化处理。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异味控制和废气治理解决方案。

网友D:
这个现象很好解释:

负载向上的时候,气缸活塞下方开始充气,由于负载较重,因此,只有推力大于负载重量2倍的时候(图中结构为费力结构),负载才开始上升,外在表现是上升有迟滞
需要向下时,切换的瞬间,活塞上部开始充气,下部压力瞬间卸掉,气缸支撑不住负载,因此迅速下降,同时由于下降的速度大于充气速度,活塞上部会出现短暂真空状态,真空度迅速升高,此时由于活塞底部为常压,气缸会重新产生向上推力,推力等于负载重量时,负载下落速度会迅速降下来,此后随着活塞上部充气,开始匀速下降

解决办法也简单:气缸上部通气口节流阀拆掉,下部通气口加进气节流和排气节流。其中进气节流控制向上速度,排气节流控制向下速度

网友:
气缸上的调节阀用排气节流?

网友:
普通两位五通阀就可以,上面再原先排气节流的基础上加个进气节流,或者在上面加个减压阀。
楼主描述的现象:由于上端突然进气和下方排气,导致上方压力剧增,所以会向下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很好解释:

负载向上的时候,气缸活塞下方开始充气,由于负载较重,因此,只有推力大于负载重量 ...

多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