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高光加工出现亚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20):
现状: 1、使用的是纯油型切削油
            2、头几个高光出来的产品,高光面很光亮,连续加工几个产品后,高光面变得很暗
            3、更换新刀后,高光出来的产品,高光面又能马上恢复成很亮。但连续加工几个产品后又变得很暗了。

网友:
刀钝的太快,选刀不合适,调整切削参数,不太清楚这块,帮顶了。

网友:
用的什么刀呢?同意楼上的观点,问题应该出在刀具和参数上

网友:
纯油型切削油考虑到闪点的问题,转速不建议给太高。用三把刀,粗车留量(半径0.1),半精车(留量0.05),然后在精车(精车用铝用刀片)呢?

网友:
刀具磨损严重,应该调整切削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