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不可以提取三维物体的表面模型

楼主(2018-01-20):
比如图中这么个圆柱体(两面倒了圆角),我想提取某些表面轮廓(比如提取倒角的轮廓面,圆柱面,两侧面轮廓等),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曲面里有一个复制曲面或者替换曲面的功能,可以把你需要的位置单独拿出来,一般这样做都是针对曲面模型,然后在单独提取转化为实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里有一个复制曲面或者替换曲面的功能,可以把你需要的位置单独拿出来,一般这样做都是针对曲面模型,然 ...

是 插入——曲面——移动/复制 功能吗?复制的是一个实体呢?

网友:
等距方向输入0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等距为0的曲面,就类同于复制一个曲面。

楼主:
但这个曲面提取不出来啊?我是想提取曲面后把原来的三维实体去掉 只剩这个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等距为0的曲面,就类同于复制一个曲面。

同楼上回复 大侠可有办法?

网友:
把原来的曲面隐藏,只留新等距的曲面,然后建一个新配置试试

网友:
刚才亲测了一下,将原文件曲面等距出来之后,文件另存为STEP格式,再打开step格式文件,不诊断,直接将原来的实体删除就只剩这个曲面了。

网友:
等距曲面距离0.

然后删掉实体

来,给你一个不锈钢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