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可以通过变频器控制快走刀电机来车150以上的非标螺距吗?

楼主(2018-01-20):
普通车床可以通过变频器控制快走刀电机来车150以上的非标螺距吗?由于螺距为152 车床没有该档螺距 因此可以通过变频器控制快走刀电机转速来
达到车152非标螺距吗?车床主轴一定转速旋转,然后通过变频器控制快走刀转速。

网友:
显然不行

网友:
可以搭齿轮组啊

网友:
我印象中普通车床就一个电机吧。变就一起变的。所以螺距和转速无关

网友:
用数控,我们最近才加工了螺距120的螺旋槽,用的是数控车,不过很非时间,一个做了9个多小时。吃刀量一次0.1;

网友:
普车是通过调整齿轮来加工不同螺距的工件,想通过变频器来加工螺纹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算一下挂轮要多少齿的,线割两个齿轮吧,比搞什么变频器要靠谱呀,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