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阀块高温情况球涨堵头能否使用

楼主(2018-01-20):
查了一下,铸铝的线膨胀系数是碳钢的两倍,球涨堵头和阀块的外形尺寸可以根据公式计算,但是阀块上的孔径的热变形量不会计算,请教一下高温工况且阀块和球涨堵头膨胀系数不一样的情况下球涨堵头还适合使用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差别比较大,高温时热膨胀是否线性变化?

网友:
这个可以尝试用分析软件,一般计算公式已经不适用了

网友:
堵头上的螺纹是用来锁在阀块上的孔的吧?按实际经验来讲,比如我们冲模上面的螺纹孔如果壁厚较薄,在淬火后会变成变椭圆,你这个工况螺纹孔可能会变大,堵头一般是实心,变形比较小了。最后可能是堵头拧进去后会很松,若影响密封性,加生料带即可。

网友(点评):
呵呵,涨堵加生料带,多看看实际应用吧,搬砖虽说不容易也不能信口开河啊

网友(点评):
哦哦,那是我理解错误了哟,仅供参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