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使用一会后变卡,关闭后报错

楼主(2018-01-20):
软件类型:SolidWorks2014 SP0564位系统

1.问题起因:本人的SolidWorks之前很好使。之前的电脑只有一个C盘,分区后有了D盘,SolidWorks便装在这个D盘里。
后来电脑内存日渐紧张,于是便加装了硬盘,原先电脑自带的C和D盘就合成了一个C盘。新装的硬盘做分区,其中有一个盘命名为D盘。
装硬盘之前我卸载了SolidWorks,完全卸载,包括注册表。
装硬盘之后将SolidWorks装在了新分区的D盘。

2.问题描述:
A.从那之后,SolidWorks总是会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后开始卡,明显变慢,在用鼠标中键旋转物体的时候很明显能感觉到不顺畅。
B.在使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后,打开新的装配体变得很慢,要等好久才能完全打开进行操作。
C.工作原因,会有工业设计给的异形件Step文档或igs文件,我另存为sldpart文件后进行零件的特征编辑。这时候,SolidWorks出现卡顿的时间明显早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也就10分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快的话2、3分钟就会出现。
D。卸载软件重装后,会出现SolidWorks文件不能在文件夹中预览的情况。

3.自己曾尝试过的解决方法:
A。 一般出现卡顿的时候,我选择将文件保存,然后关闭软件,重新打开。之前的情况不在出现,但0.5-1小时之后,情况依旧。
B。出现卡顿后关闭软件,鼠标的会有转小圆圈的样子,尔后会有SolidWorks报错出现(注意是关闭软件后出现),见图。
C。尝试过更改软件兼容性,症状依旧。
D。尝试过修复软件,症状依旧。
E。尝试过卸载软件重装(装在新加的硬盘里,注册表什么的都删掉),症状依旧。
F。对于SolidWorks文件不能在文件夹中预览的情况,也是在多次重装、修复软件中会偶尔出现的情况。网上也搜了相关的方法,诸如更改注册表什么的,收效不大。

4.希望得到的效果:
A。软件不在卡顿及报错
B。可以在文件夹中预览SolidWorks文件
C。有大神的话最好讲讲出错原因。

楼主:
写在二楼:

小老鼠我在公司算是软件用的最好的(哈哈,厚脸皮一下),也经常帮师傅们装软件、改报错什么的(有可能是师傅懒得搞)。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而且出现在自己电脑上,搞不定了,求助诸位大神。

卸载软件什么都是完全卸载干净的。

小老鼠想钻研一下,如果想说“重装系统”什么的,就不要回复在帖子里了。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我从未遇到过,因为我是以正常运作solidworks为标准来挑选操作系统的,所以就能找到双方兼顾的操作系统。

网友B:
有时是系统某个软件或进程或服务程序在运行,占用CPU 太多。关闭那个进程或服务。我经常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有时不一定是solidwork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写在二楼:

小老鼠我在公司算是软件用的最好的(哈哈,厚脸皮一下),也经常帮师傅们装软件、改报错什么 ...

忘了说,系统是 win7 64位

网友C:
我觉得对转换的文件进行编辑,容易出错,兼容性能一般,最好就是转后保存了再重新开软件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系统某个软件或进程或服务程序在运行,占用CPU 太多。关闭那个进程或服务。我经常也遇到这个问题。

嗯嗯,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我从未遇到过,因为我是以正常运作solidworks为标准来挑选操作系统的,所以就能找到双方兼顾的操 ...

不太明白,可以再详细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对转换的文件进行编辑,容易出错,兼容性能一般,最好就是转后保存了再重新开软件编辑。

对啊,我就是这么做的。以前这么做的时候也会有报错和未响应,现在要比之前频繁许多。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我就是这么做的。以前这么做的时候也会有报错和未响应,现在要比之前频繁许多。

确实没办法就重做系统,全部解决问题

网友:
在两台硬件不同电脑上,安装了相同的系统和sw,现在也是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和其它的一些软件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D:
你是用公司网络用的吗,估计你是盗版的。它在发信息给总部呢,不就的将来你公司会收到律师函

网友E:
win7 x64,win8 x64,win10 x64这个问题都存在,甚至装了sw2018还是这样,经常过会就无响应。尤其在开始打开文件时,或是修改特征时。现在总结了下,貌似是不同品牌硬件兼容性问题。华硕的那笔记本使用sw基本没有这个问题。具体真要看电脑。以前thinkpad好像也没有这么频繁

网友:
如果你的软件是原装正版的话,可以找SW的攻城狮。我也老是崩溃,可能是因为破解的问题。别忘了所有的破解都是软件商自己丢出来的

网友F:
可能性之一。你画得图不够简洁,模棱两可,容易溢出(趋于0)。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公司网络用的吗,估计你是盗版的。它在发信息给总部呢,不就的将来你公司会收到律师函

我们用的是正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性之一。你画得图不够简洁,模棱两可,容易溢出(趋于0)。sorry.

可能性不大,不可能所有的图纸都这样。在别人的电脑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 x64,win8 x64,win10 x64这个问题都存在,甚至装了sw2018还是这样,经常过会就无响应。尤其在开始打 ...

我的是台式机,是公司统一攒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台式机,是公司统一攒的。

台式机也有这问题的,只能画画就保存。经常装配的正来劲,无响应,都想骂人。我的也是程序冲突,我的貌似和win桌面冲突,又一次不小心把左面进程关了,那天sw也没有无响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也有这问题的,只能画画就保存。经常装配的正来劲,无响应,都想骂人。我的也是程序冲突,我的貌似 ...

关掉桌面进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掉桌面进程?

我才200多个零件的装配体,用的8570w笔记本,不时还是来个无响应。现在我都不关心了,想着随时保存,养成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才200多个零件的装配体,用的8570w笔记本,不时还是来个无响应。现在我都不关心了,想着随时保存,养 ...

嗯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