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垫能提供多大的预紧力(弹力)

楼主(2018-01-20):
       如题,请教各位一个M4的弹垫能提供多达的预紧力,材质是65Mn的。因为要算螺钉的拧紧力矩,不知道加了弹垫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实际上弹性垫圈对预紧力的贡献不大。

网友(点评):
做计算可以直接忽略弹性垫圈的影响

网友(点评):
我看有的资料上说弹簧垫起不到放松作用

网友(点评):
论坛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你可以搜索一下,网上也有研究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弹性垫圈对预紧力的贡献不大。

嗯嗯,多谢各位!我也看到了那个帖子。
计划下周不加弹垫做个寿命试验看一下,不松的话就不加了。

网友(点评):
能试验下最好,心里更明确。

网友B:
我就发发图不讲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发发图不讲话

按这个标准的意思,只有使用8.8和9.8级的才考虑使用,其他的就没必要用了。学习了!

网友:
螺钉的拧紧力矩有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标准的意思,只有使用8.8和9.8级的才考虑使用,其他的就没必要用了。学习了!

不要着急,这个是建筑行业的。一般的说法是高强度螺栓的预紧力会把弹簧垫圈压溃。
按照你的情况才M4,个人认为这么小的螺钉再高强度可能也压溃不了弹垫。
所以最终结果是 如果弹垫的强度不够螺钉的预紧力,在强烈震动的工况下,装弹垫反而可能导致螺钉松脱。至于弹垫提供多少预紧力,这个就要去查表或者计算了,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计算或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