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10如何焊接?

楼主(2018-01-20):
有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吗?带个路

网友:
这个材质是钛合金材料。焊接时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1,氮元素和氧元素的影响。氮和氧间隙固溶于钛合金当中,使钛晶格畸变,变形抗力会增加,强度和硬度也会增加,所以应设法避免氮和氧。2氢元素的影响,氢元素会使钛合金焊缝金属冲击性急剧下降,韧性下降也会下降。3,碳元素的影响    碳元素对钛合金的影响不如氮和氧那么明显。国标中标准规定,钛合金中碳含量不得超过0.1%。所以,焊接时,注意清理工件及焊丝上的油污。焊丝及油污能增加碳元素的含量,因此焊接时一定要清理干净油污。

网友(点评):
焊丝尽量选和母材接近的。

网友:
钛及钛合金的化学活性很强,很容易被N,O,H,C元素污染,焊接注意控制这些元素。

网友(点评):
焊材选择上也要注意。

网友:
http://www.doc88.com/p-0337217482803.html
介绍的比较详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