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标准的公差等级

楼主(2018-01-20):
哪位大神教我怎么选择标准的公差等级

网友:
网上有很多,自己去下载

网友:
楼主请描述清楚你的问题:  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几级公差还是不知道如何查公差等级表的公差数值?

是不是我理解的有歧义?

网友:
公差等级是根据机械手册上的推荐来选择,可以适当的增加点经验和实际情况
部分参考

网友:
这得看你的设计要求需要什么等级,也要看加工方式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