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机床铲刮用的红丹厂家、品牌

楼主(2018-01-20):
国内哪些品牌、厂家的红丹比较好?适合精密导轨铲刮的。

楼主:
进口的哪些性价比高的也可以推荐下,谢谢

网友(点评):
一直用还真没想过好不好,感觉对刮研影响不大,

网友:
钳工用红丹粉和机油做刮削时的显示剂:将红丹粉和机油按一定比例调和好,粗刮削时调的稠一点,精刮削时调的稀一点。将机械加工后的两块金属平板(一块是标准平板,一块是备刮平板)表面均匀涂上调好的显影剂,然后两平面相互摩擦,然后分离平板,可以看到备刮平板表面被摩擦掉显影剂的部分会发亮,这应是要去除的高点,用刮刀将高点全部刮削掉。重复上述动作,直至备刮平板表面的点数达到规定要求为止。感觉红丹只是起到视觉上分辨刮研位置的高低不平,似乎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

网友:
我推荐普鲁士蓝清晰度比红丹好一些,当然看你精刮还是粗刮了

网友(点评):
涂的时候最好用橡胶滚筒 别用刷子~

网友:
有钱再来一套瑞士的电动刮刀那装饰花纹绝对漂亮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