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普通的卧式车床推力轴承要放在尾部

楼主(2018-01-20):
只是因为前面不好加推力轴承吗?还是因为在后面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楼主:
图片有点模糊,网上找的

网友(点评):
卧车主轴固定形式有三种,你这算一种。

网友(点评):
老式C620的方式就是这样

网友:
纯粹的为了结构简单,没什么特别的好处,多用于一般精度机床

网友:
把刀具受到的切削力直接传递给床身,再传递给底座。

网友A:
热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影响很大

热影响?这里推力轴承的热影响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