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屈曲与屈服的实际选择

楼主(2018-01-20):
各位大师小弟最近在屈曲与屈服这块有点乱。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用屈曲计算什么情况下用屈服计算。结构的破坏,有材料破坏和稳定破坏两个类型。小弟认为屈曲是结构破坏,屈服属于材料破坏。
二力杆之类的首先考虑屈曲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像行车梁和起重机大臂这类的应该优先考虑屈曲还是屈服呀?

网友A:
简单点说可以理解为,屈曲是针对结构的,屈服是材料本身特性。
整体结构稳定性考虑屈曲,单个零件受力考虑屈服。
长杆考虑屈曲,短杆考虑屈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可以理解为,屈曲是针对结构的,屈服是材料本身特性。
整体结构稳定性考虑屈曲,单个零件受力考虑 ...

稳妥点考虑是不是可以两个都计算,但是牵扯到工作量就大而且很多没必要的计算。
这个就要后期看经验?

网友:
前两年做过汽车CAE分析,虽谈不上专业,但也算是钻研过;这个问题有些类似于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得对比了。
屈曲指失稳,存在于构件受压。屈服指当材料应力达到一定值时,应力不增加,变形急速增长的现象。存在于构件的拉压。用焊接师傅得土话说,一个是更坚硬,一个是更软弱。建议考虑屈服,因为它得值更大。

网友(点评):
就是这句话弄得我晕到现在,又硬又软怎么选择

网友(点评):
还有这个构件受压不单单是轴向受压还有径向受压吧,比如钢结构顶棚和行车大梁

网友(点评):
哦哦,这句话是反话,因为曲屈未到材料得极限值,即里材料得屈服强度还差很远,所以说得比较坚硬。屈服就是接近材料得屈服强度了,本身零部件已经要破坏了,显现出软弱得状态。

网友(点评):
钢结构顶棚因为结构原因,产生径向受压,你说得很对;但行车大梁,这个是动载荷了,分析起来会复杂些了,需要采用软件分析才能准确,用模态分析判断结构得合理性。

网友(点评):
模态不是看固有频率和振型的吗?还可以分析结构合理性?不过关于屈曲这块真的感谢指教

网友:
个人一般都只算屈服,这个网上可以down到免费的程序,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用Excel总结一个。或者直接上软件模拟

网友:
兄台,模态是固有频率和振型位移得,分析结构合理性是根据约束模态下第一介频率得多少来判断该机构是否合理得;打比方,就我们汽车行业而言,不同得汽车结构件频率都不一样,电池包第一介得频率要大于30HZ;所以你可以查一下行车第一介频率是多少,如分析出结果里要求得差很多,则结构要加强。

网友:
你的提问证明你连材料力学基本常识都没有,结果楼上诸位满嘴胡JB扯。他连基本概念都没有,玩什么有限元。

网友(点评):
你这么牛倒是给大家扫扫盲啊~~~~装完比了就走,一直是你的作风

网友(点评):
嘴巴真干净 问问问题都能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