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毛肧加工

楼主(2018-01-20):
    锥齿轮也叫伞齿轮,广泛应用于工业传动设备,车辆差速器,机车,船舶,电厂,钢厂,铁路轨道检测等。
    同事加工伞齿毛肧,貌似已经做过热处理,询问如何加工是好,经过仔细的思考,建议加工工艺如下:

    1、夹持毛坯料最大外圆的一段平面,加工右边的端面、外圆台阶和内孔
    2、撑内孔做图纸左面尺寸和总长
    3、两个端面相对于内孔有0.02的跳动要求,有可能在做左面的时候左面端面相对内孔的跳动可能达不到图纸要求,如果实在达不到就把左面端面留0.1-0.2的余量,最后让平面磨或者端面磨来保证跳动。
    大家有更好的工艺或者加工方法,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撑内孔做图纸左面尺寸和总长

网友:
图纸中的设计要求看的不完全,工艺安排需要综合考虑。包括初热处理,车,铣,磨,终热处理等。

网友B:
1、粗车右端面和外圆柱面。
2、调头,粗车左端面,并留加工余量0.1-0.2mm。
3、粗车内孔。
4、车左端外锥面到图纸尺寸。
5、调头,车右端外圆柱面到图纸尺寸。
6、铣床铣锥齿面。
7、铣键槽。
8、磨内孔到图纸尺寸。
9、齿面渗碳淬火达到齿面硬度。

图纸要求和材质看完全,以上没考虑初热处理和终热理。以上提个思路,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深入讨论,包括工艺参数的选择、加工机床、加工刀具的选择、热处理的合理安排等等。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是大批量的,考虑更高效的加工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粗车右端面和外圆柱面。
2、调头,粗车左端面,并留加工余量0.1-0.2mm。
3、粗车内孔。

请教,铣齿能达到粗糙度要求吗?内键槽如何铣?

网友(点评):
铣齿达不到表面粗糙度要求,之后,还得磨齿。

网友(点评):
外园柱面的键槽铣刀铣出来,内孔键槽铣不了,需拉内键槽。

网友D:
图纸上两端面跳动,一般是为了安装的时候保证齿轮平稳,我这边的一般不会给到0.02这么高,只有0.05就可以了,因为一般都要调整齿隙

现加工工艺如下:数控车车整件,内孔留余量约0.3(需保证图上跳动建议穿芯棒或第二面平面)
刨齿  光洁度3.2左右
拉键槽(单件线切割)
渗碳
精镗内孔或精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撑内孔做图纸左面尺寸和总长

夹持外圆,加工右端面内孔端面,作为二序加工的内撑及长度定位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粗车右端面和外圆柱面。
2、调头,粗车左端面,并留加工余量0.1-0.2mm。
3、粗车内孔。

这个工件可以通过车削加工达到大部分图纸要求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铣齿能达到粗糙度要求吗?内键槽如何铣?

内键槽是通过拉床或者线切割之类加工来实现的,目前只考虑车削部分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两端面跳动,一般是为了安装的时候保证齿轮平稳,我这边的一般不会给到0.02这么高,只有0.05就可以了 ...

工艺排的不错,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D:
这边再推荐一种花键内孔的伞齿轮加工工艺

1.毛坯
2.钻孔
3.正火
4.车外形,全部尺寸留余量0.2-0.5,内孔精镗到拉刀尺寸
5.拉花键
6.穿芯棒配花键小径精车外形尺寸到位(特殊情况做花键芯棒)
7.刨齿
8.渗碳

花键与键槽的区别就在于内孔的不一样,花键尺寸全靠拉刀保证,可能导致端面跳动会太大影响安装

网友E:
这个零件很典型。离开热处理,加工能力来谈设计,工艺都隔靴搔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边再推荐一种花键内孔的伞齿轮加工工艺

1.毛坯

如果端面尺寸的跳动太大,就需要后序再做一遍加工处理

网友E:
这是一家较大的减速机厂,但估计没有或不采用锥齿轮磨齿工艺。要不然不会采用低碳合金钢渗碳和较低的齿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零件很典型。离开热处理,加工能力来谈设计,工艺都隔靴搔痒了

热处理应该在加工工艺中充分的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家较大的减速机厂,但估计没有或不采用锥齿轮磨齿工艺。要不然不会采用低碳合金钢渗碳和较低的齿面粗 ...

要求高就要用磨齿工艺,反之就不需要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家较大的减速机厂,但估计没有或不采用锥齿轮磨齿工艺。要不然不会采用低碳合金钢渗碳和较低的齿面粗 ...

从这点考虑。设计者很可能采用的工艺是粗加工,调质,这些已做,精车至工艺尺寸,铣齿,保护渗碳,整体淬火(注意:图纸这样写就不是齿部高频淬火),精磨或精车至要求。
这样整体看来是有些不合理的,不该这么设计。

网友:
你这边只能加工内孔和精车端面的吧,锥齿也只有上插齿机才能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铣齿能达到粗糙度要求吗?内键槽如何铣?

谢谢回复!

网友F:
粗加工的时候左边的锥度台阶不要车锥度啊!留着后面装夹啊!孔那么小好撑吗!这是半精加工吧!要求那么高干什么!留余量!后面还要渗碳处理,在车或者磨啊!

网友G:
有一定量的产品现在都精锻制造了,效率高,强度好,如果对齿形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冷挤或者温锻整形,最后都要热处理的,一般是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加工的时候左边的锥度台阶不要车锥度啊!留着后面装夹啊!孔那么小好撑吗!这是半精加工吧!要求那么高干 ...

孔精加工后就有端面和内孔的定位基准了,外圆锥度加不加工都行
45mm的内涨夹具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定量的产品现在都精锻制造了,效率高,强度好,如果对齿形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冷挤或者温锻整形,最后都要热 ...

对啊,所以热处理这块就需要和加工工艺做合理的安排

网友H:
20CrMnTi,内部硬度,齿面硬度HRC58-62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CrMnTi,内部硬度,齿面硬度HRC58-62

专业,了解的真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