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三十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8-01-21):
阀芯:阀芯是阀体借助它的移动来实现方向控制、压力控制或流量控制的基本功能的阀零件。
下面介绍的就是阀芯的车削加工,使用的设备是双主轴车削中心,带铣削功能的,可以保值从毛肧到成品一次成型的。
材料是40Cr,毛肧状态是棒料,借助自动上料机自动上料,内部增加接料斗传送带,可以保证毛肧进到机床,成品零件传送出来的效果,增加了很多的加工效率。

图纸
(软件不知道什么原因,转换图纸后,行为公差符号变为字母代替)

加工工艺:
左侧主主轴加工右端大部分加工任务,右侧副主轴加工外圆槽部分
注意:为了增加刀具的数量,在一个刀座上装两把刀具,可以加工主主轴的工件,也可以加工右主轴的工件,具体任务以实际加工顺序及工艺安排来做。重点是合理安排顺序,节省加工时间,增加销量
圆周槽是通过锯片铣刀来完成的

网友A:
是不是走芯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走芯机做的

不是啊

网友B:
感谢分享,建议可以再分享具体的加工工艺和工序,上面的工艺太笼统了

网友C:
兄台,你这个图纸导出PDF就能解决你说的符号变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建议可以再分享具体的加工工艺和工序,上面的工艺太笼统了

工艺细分,内容就太多了,几个截图是无法完全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你这个图纸导出PDF就能解决你说的符号变动的问题。

想知道如何在软件中作为更改,使用的是CAXA电子图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细分,内容就太多了,几个截图是无法完全搞定的

哦哦,典型零件加工工艺好像有一本书的,那里面也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典型零件加工工艺好像有一本书的,那里面也挺全的

是有一本书的,这是自己平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工件就拿出来分享一下喽

网友:
不错,找过两三个外协厂家,能在工厂里踏下心来做事,每天总结的工艺员不多了

楼主:
做过的项目经常总结,时间长了,细节容易忘掉的,所以,做一些文档保存起来,经常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