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nsys

楼主(2018-01-21):
Ansys初学者,PC端装了Ansys 14.5,也买了一本入门书在学习。
请问大神们,在ansys的几何建模模块,既然以后大多模型都是导入的(比如SolidWorks等),是否暂时是用不到它本身的建模功能的,请求指点~

网友A:
初学建议不用!建议先用solidworks或Pro-e建模再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建议不用!建议先用solidworks或Pro-e建模再导进去。

同感!

网友A:
把你做的ANSYS的问题、设计目标和模型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这样学习软件很快,效率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做的ANSYS的问题、设计目标和模型贴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这样学习软件很快,效率也比较高。

谢谢建议,等有具体目标和模型的时候会贴出来供讨论的。

网友:
用ansys时,导入模型可能出错,还有ANSYS本身建立的模型有计算加成,网格划分得会更好,但是初学workbench的确没用。

网友(点评):
掌握ANSYS基本思想,再考虑用ANSYS建立模型。如果直接用ANSYS建立模型,初学者会感觉很难,有可能没有信心坚持下去。

网友B:
还没用过,也下载个学习一下

网友C:
Ansys自身的建模功能显得单薄了些。毕竟是分析软件,没有其他软件建模功能强大。还是导入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也下载个学习一下

挺有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sys自身的建模功能显得单薄了些。毕竟是分析软件,没有其他软件建模功能强大。还是导入的好些

网友D:
现在ansys有自己的直接建模软件SpaceClaim,与ansys是无缝集成的。
记住你的重点是学习分析,而不是建模。既然ansys自带了,就不必去学习其它软件,而且有些分析模型,比如梁,ansys可以直接使用草图来分析,定义下截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ansys有自己的直接建模软件SpaceClaim,与ansys是无缝集成的。
记住你的重点是学习分析,而不是建模。 ...

谢谢回答~

网友E:
我不这么认为。初学者不可能分析很复杂的模型,所以ANSYS里面建模很适合新手,workbench(不是APDL)特别是有的分析,以2D模型分析会大大简化

网友F:
当然自己建模更好了,ansys经典可以采用apdl语言建模,即有些经典的力学模型,通过简单的点,线,面代码就可以实现,计算效率较高,有利于从理论角度分析出更加精确的结果,ansys-workbench相对傻瓜化,有些时候,施加作用力需要在某一区域,或者是不同part和body时,需要dm模块里面进行简单修改,workbench容错性相对较强,即使算法不收敛,也能显示出来结果,但是经典模块就不行,所以,经典模块计算结果更加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自己建模更好了,ansys经典可以采用apdl语言建模,即有些经典的力学模型,通过简单的点,线,面代码就 ...

谢谢大神,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这么认为。初学者不可能分析很复杂的模型,所以ANSYS里面建模很适合新手,workbench(不是APDL)特别是 ...

网友:
我也是初学,目前跟着教程能建模,但是如果让我自己项目分析,肯定不会用ansys建模的,知道怎么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受教了。

大神不敢当,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