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螺柱与陶瓷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8-01-21):
在翻阅资料中,看到如图所示的螺柱与陶瓷的连接,不知道箭头所☞的地方使用了什么连接方式,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类似预埋地脚?

网友B:
两圈金属填料,一块防转铁块。最好还有固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圈金属填料,一块防转铁块。最好还有固化剂。

谢谢您的回复,我对这个不懂,不知道这样能够牢固连接吗?陶瓷(氧化锆)圆盘是通过180°对称布置的两个螺柱与支撑盘连接在一起,并在主轴的带动下旋转,承受冲击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预埋地脚?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对这个不懂,不知道这样能够牢固连接吗?陶瓷(氧化锆)圆盘是通过180°对称布置的两个 ...

估计这颗螺栓的直径有1吋左右,盘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颗螺栓的直径有1吋左右,盘有多大?

氧化锆圆盘直径200,螺柱M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氧化锆圆盘直径200,螺柱M20

螺柱M20,螺距2.5,那两道槽的宽度约2.5.总要填一些软硬兼施的东西进去,比如o型圈,铅锡丝,铜丝,钢珠化学粘结剂。插入螺柱后拧紧。一般操作前都要问清楚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