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器刹偏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18-01-21):
正在改装一个车,制动形式由之前的前盘后鼓干式制动器改成全液压湿式制动器(三钢片两摩擦片),装配完后在试车过程中,发现刹车时候有刹偏现象(大概会向左偏45°),想问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找下“制动跑偏”,信息量很大。

网友:
跑偏45度,其中一边制动不起作用,使轮胎侧向摩擦。新的制动器装妥之后放空气了吗?
可以调整间隙吗?
可以左右互换吗?
有感载比例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