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平面怎么保证平整度?

楼主(2018-01-21):
我们有款工件是500*500正方形金属板,3mm厚,4边15mm90°折弯算是加强筋作用。板子中间有两个170直径的大圆洞和8个压铆螺柱。现在加工出来的几十个整体平面度都不太理想,由于工件的作用需求,整体表面必须平整。如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我们可以外委加工或者交学费取经。回答有帮助者我们也可长期合作。

网友:
兄台应该把这5OOX5OO的平面度多少标出来  用的环境 要求 否则别人怎么参考呀  你这是得要求多高 做的几十件都不行??

网友:
四边折弯造成平面向折边相反方向凸出是这种工艺的必然结果,理论上就无解。如对平面度要求很高,就不能采用单一折弯工艺。

网友:
先开孔,后褶边,拉伸。

网友:
平面度要求多少 材质是什么  都不清楚  最好有图

网友A:
材质是什么啊、下料方式呢、数冲还是激光、是下料后就不平整还是折弯压铆后不平整。

网友B:
加到6毫米试试,或3毫米板焊接加强劲

网友:
上海松聿精密金属整形   13166036883   专业整形

网友:
用在什么行业,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到6毫米试试,或3毫米板焊接加强劲

焊接尝试过了,焊接反而更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是什么啊、下料方式呢、数冲还是激光、是下料后就不平整还是折弯压铆后不平整。

普通碳钢板,激光切割后折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碳钢板,激光切割后折弯

3mm的碳钢板激光下料后应该不会有太严重的变形吧,不知道你要求的平整度有多高,会不会是激光切割参数问题,切割速度过快;再者也有可能是板材质量问题,见下图。

网友:
资料少了点,平整度和很多有关系,如:板材本身的平整度?你采用的什么工艺开孔?冲?还是镭射?
哪里变形?孔到折弯边?。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2018-04-27):
要求那么高,很难保证。用厚板吧,8MM铣一刀,机加工。硬点

网友:
500*500,平面度要求也没说。有点难搞。要不就先钣金成型,再调整平面。但是平面度如果是那种几丝,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网友(2018-07-04):
过来看一下

网友:
先保证买的板的平面度,然后找准折弯线 刨出90°V槽,在V槽处折弯,成型后点焊折弯处  试试吧

网友(2018-09-04):
四角折弯间隙对平面平整度有影响

网友:
原料板平面度如何?不行用厚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