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使用SW随形阵列下图

楼主(2018-01-21):
使用proe尺寸阵列后得到了目标结果,随后想使用SW的随形阵列做一下,发现一直失败,在阵列扫描特征时无法成功,开始是不随形状和一般线性阵列一样,修改约束尺寸充分定义约束草图后,提示无法阵列,扫描特征建模失败,于是我修改使用放样,结果还是提示失败,本人大二萌新刚学SW,拿过来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随形变化的那个曲线草图在solidworks中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形变化的那个曲线草图在solidworks中是怎么定义的?

谢谢回复,上次也是你回答我的,谢谢啦,我先定义了两点,在两个边上,距离固定,然后通过其中一点和平行一面创建基准面,草绘过两点样条曲线,约束形状固定,扫描后,阵列失败,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由于不是单一特征造成的,明天研究下。

网友B:
尺寸随意。旋转做的。如果想准确地定位上面圆交线正好与边线相切,也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B:
用样条扫描也是可以的,主要是驱动的草图如何构建,并且要时时更新才行。

网友C:
楼主还是不要研究这种了,研究下如何出好工程图吧,这种实际工作里能用到的机会几乎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随意。旋转做的。如果想准确地定位上面圆交线正好与边线相切,也是可以办到的。

嗯嗯,谢谢啦,我按照你的方法操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不要研究这种了,研究下如何出好工程图吧,这种实际工作里能用到的机会几乎为0

我知道以后用的可能性小,可是萌新刚学这个,遇到问题还是想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样条扫描也是可以的,主要是驱动的草图如何构建,并且要时时更新才行。

有源文件吗?我想参考一下。

补充内容 (2018-1-22 18:47):
谢谢,我成功了,不用源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点赞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