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用UG想配电脑

楼主(2018-01-21):
大家好,由于工作原因,现在想配备一台笔记本,以后会配备台式机,以后工作会涉及到UG、SW、PRO/E等三维软件想配一台笔记本,请教大神
移动工作站是买不起了,想在看到一款戴尔的游戏本   戴尔游匣15PR-6748B    I7 7700HQ  8G DDR4内存 GTX 1050 4G GDDR5 显存 1T硬盘128G固态硬盘    可以不,或者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请求大神们帮助啊
另外  现在电脑系统都是WIN10的,是不是要改成W7的再说?

网友A:
笔记本的话,挑个屏幕大点吧,其它的有个固态硬盘,区别就不是太大了。系统看你自己喜好,软件都支持。

网友:
有高级专家@老叶

网友B:
要选就选有4个内存曹的电脑,然后直接上32G  的内存,硬盘当然是盘位越多越好,显卡不用专业卡的话,GTX1050确实也够了,最后就是屏幕要大,如果你天天拿来拿去的话我觉得你上DELL M3800 国行带3C的 最好

网友:
对啊,赞成笔记本屏幕大一点,太小了,图纸有时候看着不得劲
楼主的配置可以了,比你配置低的电脑都可以玩转UG的

网友:
先添置座机,后考虑笔记本。不要同时,免得被动。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吧,这个配置绝对够了,屏幕也够了,你这个应该是15寸的了吧,只是ssd有点小,你装这么多软件最好是256G的启动比较快,当然就这样也完全可以了,win10现在也很不错,完全没问题~~~其实只是用这些软件,主要有个ssd,然后主流cpu有个入门的独显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参考下吧:
1、CPU现在最好不要买7代的,7代正出于清库存阶段,3月份后8代cpu的笔记本估计就开始铺货了,i7虽然好,个人感觉i5也够用了,CPU这块主要是主频要高。
2、显卡个人推荐1060起步,毕竟笔记本,性能与台式的相比会阉割些的
3、内存,8GDDR4起,建议16G,三维软件吃内存
4、硬盘,个人感觉固态硬盘也就那样,只是加载快些,其它的没什么感觉,买块好点的机械或者混合硬盘就行,省钱加内存
其实,更主要的还是看模具,模具决定了散热能力,散热能力决定了零部件的功耗,功耗决定了性能,所以真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就看笔记本的功率就行,一句话,工作能力强的吃的自然就多!

网友:
好像7代以上的cpu装不了win7,楼主要注意下。

网友:
推荐神舟的,性价比高,硬件肯定好而且价格较于其他品牌都便宜,唯一一个不好就是组装的技术不咋滴,也就是看着没其他电脑好看

网友:
其他都可以,1050的显卡不行,笔记本本来就是阉割版了,起码1050ti起步,我的电脑就是i7-7700HQ,1050ti,128固态+1T机械8G内存,够用了,就是模具是神舟的,很多时候要开强冷,有点蛋疼。(PS:内存还是推荐越大越好三维软件消耗内存有点厉害,特别仿真什么的比较吃内存和CPU。要做仿真推荐16G起步)

网友:
说实话,干这种活还是建议直接上thinkpad的P系列

网友:
还是台式机比较靠谱!两台电脑,以后你的笔记本用处就不是很大了

网友D:
笔记本无所谓的,随便买,因为笔记本用来做工作,本身就是不太适合的,配置再高的笔记本也抵挡不了发热的问题。

对于UG这块,显卡最好用N卡的,如果可以,不要买A卡,N兼容性要比A卡好些。

其它的就不用管它了,有钱上好的,没钱就上差的,看你自己预算,作为三维设计软件运行,卡与不卡是相对的。

像你列出的这个配置,已经足够了,要我自己的公司,我会觉得这个配置太高了,不必浪费这个钱,你要想让笔记本发挥出效率,那是不可能的,顶多就是方便携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无所谓的,随便买,因为笔记本用来做工作,本身就是不太适合的,配置再高的笔记本也抵挡不了发热的问 ...

谢谢老叶,一阵见血!作为新手还是报以侥幸的心理,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话,挑个屏幕大点吧,其它的有个固态硬盘,区别就不是太大了。系统看你自己喜好,软件都支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选就选有4个内存曹的电脑,然后直接上32G  的内存,硬盘当然是盘位越多越好,显卡不用专业卡的话,GTX105 ...

现在有点明白您的意思了,真的需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参考下吧:
1、CPU现在最好不要买7代的,7代正出于清库存阶段,3月份后8代cpu的笔记本估计就开始铺货 ...

明白,谢谢您的解答,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