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电机的疑惑

楼主(2018-01-21):
选择伺服电机时发现电机的额定转速都是3000标准转速,那这个额定转速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由于伺服电机是变频、变压调速的,所以属恒转矩调速;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速度正比增大.
伺服电机的额电功率是个变值,伺服电机低速低功率,高速高功率;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的额定功率最大;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3UIcosφ,与电压成正比,所以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不随速度变化,为一个恒定的值.
所以伺服电机工作时,是恒额定转矩、恒额定电流,就是说转矩、电流应该在额定值以下能长期运行;伺服电机运行期间,大电流意味着大转矩,控制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控制转矩的大小,说以电流环亦转矩环;在电流环上给定电流,系统会进入失速保护,即电流大时会自动减速,保持电流不过载!

网友:
多看看,你就会发现还有2000的、2500的、4000的.......

网友:
不管什么电机,转速总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参数之一。

网友:
额定转速一般和额定功率,额定扭矩对应

楼主:
我的意思是伺服电机的转速被电气调控,进行相应的变化。以前选三相鼠笼电机时,以额定转速来设计机械减速器。那既然伺服电机采用电气变速,额定转速是不是没有参考价值了。有价值的只有额定功率和对应的转矩转速图了吧。

网友:
谁说都3000,几年前大部分都是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伺服电机是变频、变压调速的,所以属恒转矩调速;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 ...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回答,基础不牢啊,学电的内容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伺服电机是变频、变压调速的,所以属恒转矩调速;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 ...

感谢

网友:
求助帖,能不能加我微信,
Li0507001请教点事情,想做一个电子,机械的小装置,但是我不会,寻求帮助

网友B:
求助贴,想做个电子机械小装置,但是我不懂,有没有好心人帮忙,这论坛也不太会玩,学历低是硬伤,能不能加我微信号Li0507001,细说,我估计要用555定时器,还有别的配件,自己网上查的,但是不懂,怎么做求助,可有偿帮助,拜谢

网友:
刚买一套西门子的,额定转速6000的,0.43KW,一套18000,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贴,想做个电子机械小装置,但是我不懂,有没有好心人帮忙,这论坛也不太会玩,学历低是硬伤,能不能加 ...

你稍微描述一下你的目标是做的什么?这样才能知道能不能帮助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稍微描述一下你的目标是做的什么?这样才能知道能不能帮助上

555定时器之类的,看产品使用说明就行,你百度芯片的型号,就可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