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循环利用求助

楼主(2018-01-21):
我是做铝合金的,锯床不带冷却液循环都是白白流掉,现在想做冷却液循环利用,请各大师给小弟点意见,(是圆锯床,喷雾冷却的)

网友A:
不能吧,我这1万块的锯床还是循环冷却呢,不过不是喷雾

楼主:
大哥,新机回来就这样,几台机器一天下来流掉的冷却液是非常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我这1万块的锯床还是循环冷却呢,不过不是喷雾

大哥,新机回来就这样,几台机器一天下来流掉的冷却液是非常多的

网友B:
把冷却后的切削液收集起来,用循环泵再打回去。

网友C:
油雾回收机和液槽清理机都可以达到冷却液循环的效果,建议增设液槽清理机,一台可以用过几十台机器上,但油雾回收机是一对一的。

网友D:
回收利用,过滤是个麻烦问题,关键你这是喷雾冷却。

网友:
油雾过滤器有是有,就是油雾里面固体颗粒杂质不要太多,要不总是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收利用,过滤是个麻烦问题,关键你这是喷雾冷却。

仅仅过滤铁削的话,可以使用水处理的工艺,使用绕丝管,过滤精度0.02mm-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冷却后的切削液收集起来,用循环泵再打回去。

请问要如何收集比较好呢?在底下挖个坑可以吗,把几台机滴下来的都引入坑里,沉淀,过滤后用抽水机抽回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过滤铁削的话,可以使用水处理的工艺,使用绕丝管,过滤精度0.02mm-0.05mm

请大哥讲仔细些,这方面我不太懂,

网友(点评):
绕丝管就是相当于一个滤网,可以过滤掉固体杂质

网友(点评):
然后你该怎么循环怎么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雾回收机和液槽清理机都可以达到冷却液循环的效果,建议增设液槽清理机,一台可以用过几十台机器上,但油 ...

请问要如何收集比较好呢?在底下挖个坑可以吗,把几台机滴下来的都引入坑里,沉淀,过滤后用抽水机抽回利用,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大哥讲仔细些,这方面我不太懂,

请问要如何收集比较好呢?在底下挖个坑可以吗,把几台机滴下来的都引入坑里,沉淀,过滤后用抽水机抽回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