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

楼主(2018-01-22):
关于图纸规范,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区别,有兴趣的可以讨论一下,国标采用的是第一视角,但是接触到的国外图纸大多是第三视角

网友:
国外图纸都是第三视角,拿到国外图纸,先要注意这点,看图纸看习惯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习惯问题,多接触些国外的图,自然就习惯了

网友:
为了避免最好还是在用3D画一个外形示意,就算你画错了,加工商也能参考3D,把你的纠正过来,

因为这俩视图的把所有6个视图都打开的话,只是换了位置而已。

而且往往容易出错的结果是做成了镜像件。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从工作至今,一直都是用的第三视角

网友:
看图是注意

楼主:
第一视角  人----物---图      第三视角 人---图----物

网友:
3D模型很有必要啊

网友:
只知道国外图纸的视图方向与国内的不一样

网友:
现在3D软件出图,可以选第一或者第三视角。大家也习惯自己看3D了,量尺寸时才看2D图

网友:
如果有三维图,或许就不容易出错了。

网友:
看多了国外的图纸,觉得三角法比一角法顺眼

网友:
第三视角一般是日企用的比较多,和咱们的第一视角基本上是相反的

网友:
毕业进了台企,就一直用的是第三角法

网友(2018-05-29):
建议国标都用第三视角,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