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13年,浅谈机械设计

楼主(2018-01-22):
       本人工作13年,一直搞机械设计相关工作,总结一些心得,请大家指教!

       纯设计工作分几步:
第一、方案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设计者有足够的实践经验、眼界及思维跳跃能力,才能定义整个项目的大致走向,就相当于三岔路口,选择一个最优的路去走,决定了这个项目的经济性,时效性、甚至成败。

第二、设计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设计者有良好的设计逻辑性,有程序的对设计进行剖析,在设计过程中,尽量做柔性设计,参数化设计等,还有在设计中,选型和结构分析都是比较常见的工作内容,也需要熟练掌握,至于公差配合、材料选择、出详图等工作就是最基本的需掌握的了。

第三、现场安调阶段。这个阶段就需要设计者有一定的实际动手能力,和遇到问题的灵活应对能力,以及协调能力。

       上述只是说了一下一个机械设计者的本职工作,在工作中,还会涉及到与电气工程师,乃至采购、商务之间的配合,都需要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所以一个好的设计者,需要有足够的实际经验、眼界、扎实的技术理论知识,良好的动手能力,还要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及足够的情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在设计阶段的方案评审和实验论证也很关键,方案评审名义上是帮助设计人员找问题,尤其那些对客户需求比较了解的“专家们”或者就是客户,在方案评审时也可以确认一下,现在的设计方案和需求是否一致,也是客户确认的一个过程,不过貌似很多组织都没有这个过程,设计人员负责制,设计、制造组装和调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样机到了客户现场,拆箱试用了,才了解到根本不符合客户需求或者部分不符合客户需求,有人会说这是客户当初自己没说清楚,其实还是你的客户需求收集没做好,客户只是未来的使用者,客户不是技术专家,一般情况下是客户给的需求都是概念的,笼统的比如客户要自动化程度高的、要效率高的、要运行稳定的等等,这些都没有量化的标准和需求,没有量化就没有办法测量,没有办法测量就没有办法考核,自动化程度高的就可以量化成比如减掉5个作业员或者无人工参与,效率高的可以量化成日产能、月产能或者生产节拍等等,运行稳定的可以量化成平均故障间隔时间,这些数据需要你去收集、分析、整理和量化,客户说不清楚的,需要你去客户现场去收集和测量,这些真实的数据就能形成你的设计方案的输入,而且你设计方案的输入,也是需要客户确认的,得到客户的首肯才是正确的输入,如果客户听不懂你的术语,你就需要演示或者翻译成客户听得懂的表达方式。
还有实验论证,有很多设计方案即使已经进入详细设计阶段,但是方案可行性还是停留在理论上,虽然现在有很多虚拟软件可以做模拟实验,但是模拟出来的实验数据的可信度,还是需要你去实验论证,所以实验论证一般都是到物理样机测试阶段,实际上在组织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做一些关键模块的实验测试,而关键模块的设计就需要在总体方案设计时考虑接口,你这个关键模块需要能在总方案中能够使用,而不只是一个实验模块用完就扔了,不能造成浪费,关键模块实验失败了,你收获到的是经验教训,实验成功了,说明你的方案构想是符合实际应用条件的。瞎胡说,爱看就看看,不爱看,就当没看见。呵呵。

网友(点评):
总结的太好了,我们有台设备就因为前期的需求没有明确的阐明,导致设备改来改去搞了一年还没做好!

网友:
看你写的内容,就知道是踏踏实实一路干过来的,不是好高骛远的空谈。给一个赞!

网友A:
请问什么是“柔性设计”

网友:
初期的方案设计是很关键的一个阶段,耗时有时不亚于设计阶段。整个系统或者单元的设计计算,主要的,关键零部件的参数确定,选型,结构计算与校核,传动型式的确定,润滑方式等等都在这一阶段完成。一个项目或者机器做的好坏取决于方案设计阶段的工作。

方案设计做完,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就比较快了,时间也是可控的,但是各设计小组之间要协调好单元与单元的接口问题,还有机械与电气的对接工作等都是很关键的。

很多时候,想明白了,动手实施起来很快,如果没有想明白就动手干,有可能会出现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柔性设计”

有没有过因为改动关键尺寸,导致sw各种出错提示的情况?

个人觉得,能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一些关键尺寸的调整,并赋予一定程度的参数化,就算柔性设计的一种了,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此外,除标准工况条件外,预先考虑了低温、高温、低压、辐射、粉尘……等条件,并能实时调整设计的,也应该算是柔性设计了。一家之言,不喜勿喷。

网友(点评):
柔性设计=参数化设计???我看楼主他们并列的关系

网友B:
感谢分享,简单明了切了几个重点,楼主能不能多分享下设计上遇到难题,通过什么途径方法把问题迎刃而解,进而提炼经验。很有兴趣听听设计经验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柔性设计”

(机械领域)柔性设计这个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但柔性管理、柔性加工就比较常见了,这个可以百度。一般的柔性设计多用到电子电路和IT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简单明了切了几个重点,楼主能不能多分享下设计上遇到难题,通过什么途径方法把问题迎刃而解,进 ...

非标自动化设计跟产品设计的不同,在于产品设计更强调逻辑性、程序化及问题的可追溯性,这样有利于以后的产品试制及量产的总结,而非标设计需要的就是短平快,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做出最优的方案,完成最严谨的细化设计,所以做非标的都知道,往往项目的难点都集中到了现场,因为短平快的做法,会出现很多不可预料或者忽视的问题,轻则改动,大则满盘皆输,所为,我们做非标的,一定要在前期定好方向,中期严谨设计,尽量把现场问题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