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的夹紧力该如何设计计算

楼主(2018-01-22):
弹簧夹

弹簧夹

        如图所示 自制的一个弹簧夹,需要夹紧在一个涡杆的外壳上,中间为传感器,贴着外壳检测异音,这个弹簧的力该如何计算取值才合适,检测的时候蜗杆会上下晃动几下,那么这个夹子与外壳产生的摩擦力 是夹子的几倍的情况下,夹子才会稳稳的夹住不动。

网友A:
查摩擦系数μ,测蜗杆重m,测量晃动的幅度和速度。用动量/能量守恒求出需要的理论摩擦力,安全系数取≥1.5。用实际摩擦力求夹紧点的正压力。将左侧夹紧机构简化为杠杆模型,则弹簧工作状态下的力可得出。根据胡可定律和实际的安装空间,可以算出需要的弹簧。

网友:
楼主,请你把弹簧夹在夹持蜗杆外壳时的弹簧夹运动形式说下,弹簧夹夹持时,弹簧是拉伸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摩擦系数μ,测蜗杆重m,测量晃动的幅度和速度。用动量/能量守恒求出需要的理论摩擦力,安全系数取≥1.5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