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常压容器,求指导

楼主(2018-01-22):
附件是常压容器罐体,请各位大侠批评指导,第一次做

罐体.dwg

楼主:
跟个截图

网友:
照NB/T47001-2009和JB/T4712.1-4712.4-2007就行,看你画的挺好

网友:
看不到你图纸中数据表中参数,比如,筒体材料,介质,设计压力,设计温度,无损检测,压力试验等等。

图纸中没有管口方位图;暂时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料仓外形很简单,主要是数据表,你这截图数据表什么都没有,看不出什么,我就是做常压容器的

网友(点评):
常压容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仓外形很简单,主要是数据表,你这截图数据表什么都没有,看不出什么,我就是做常压容器的

可能截图的时候放的小了,字体显示不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个容器壁厚8毫米吗?截图有些看不清楚,这个体积的壁厚最小是10毫米的,建议壁厚再增大一些。

网友:
楼主,把你的数据表放大,截图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