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问题

楼主(2018-01-22):
如下图用三坐标测量最下方孔61的同轴度,检验员告诉我以尺寸8上表面作为基准面的话测得同轴度0.1,改为基准B平面作为基准面的话测得同轴度为0.06,这样我就疑惑了,测量同轴度直接以基准A为基准轴测不就完啦,为啥还与别的基准面有关,感觉没必要把完整的坐标系建立起来吧。本人是做设计的对三坐标不了解,请了解的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产品放倾斜了是有误差的
端面打几个点作为一个参考面,告诉机器,后面的点是根据这个参考面垂直的
然后大家互相都垂直,再进一步参考同心度,这样是可以消除误差的

网友:
加工肯定有偏差,三坐标打出来是两个圆筒,需要投影在一个面上确定偏差,所以由于所选面不同就导致偏差不同

网友:
直观感觉这个件的光洁度,精度都比较差。

网友A:
同轴度的定义的确是被测轴线对基准轴线的偏差包覆圆柱体。但是轴线不是实际存在的线,它是衍生的几何元素。所以测量的时候还是要看用哪里来定轴线。比如传统的方法测量轴的同轴度时,基准轴线是用两块V形块卡住轴表面确定的轴线为基准,理论上来说,卡在不同位置,轴线是有可能不同的。上面说的面应该是以面内圆心为轴线与平面垂直且通过这点,线面垂直,加上圆形确定点,两个条件得到确定的基准轴线。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请大家指出。

网友(点评):
检验人员解释的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轴度的定义的确是被测轴线对基准轴线的偏差包覆圆柱体。但是轴线不是实际存在的线,它是衍生的几何元素。 ...

哈哈,谢谢

网友(2018-03-19):
个人理解:8mm的上平面加工精度不够,用来做测量基准不准。可以测62mm圆柱,取其轴心线为坐标方向,以任一与其垂直的平面做原点来建坐标,然后测61mm任意截面圆与62mm截面圆的同心度,多测几次!这样的值比较准。也可以取两个圆柱的的同轴度,但是这个值也是两个测得的圆柱中间位置圆的同轴度,不知表达的是否清楚

网友:
可以直接测两个轴孔,然后评价。建立坐标系是在轴孔较短,相距较远的情况下,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减小测量误差引起的误差

网友:
学习了,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2018-05-03):
马上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