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绘网纹?

楼主(2018-01-22):
如何测绘网纹

网友:
它如何加工出来的?斜着刨三角形的槽嘛,再交叉一下就成“网纹”了嘛。

就按它的加工方式画呗。

网友:
这个有标准,按标准参数测

网友:
谁也不会把网纹做非标的吧...

网友:
求加工的方式,上次想做网纹,但没想到加工方式,就放弃啦。。。

网友:
滚刀滚的

网友:
加工方式叫做  滚花,标注方式应该为m=?,滚花花纹有多种,大致为直纹、斜纹、网纹三种.其中网纹有菱形与方形,也就是30°和45°两种.按我国国家标准GB6403.3-86中滚花花纹是以模数来计算的,有0.2、0.3、0.4、0.5四种(花纹齿数距离,单位mm)

网友:
这个貌似复杂,其实找到规律是很简单的。量出间距与宽度,整列即可。

网友:
测量出角度及齿距,基本上这个网纹的标准就可以找到了